[other] 步进电机(用定时器中断方法)LCD12864显示,按键可设置参数

楼主(2019-10-08):
程序如下:main.c

//步进电机
//用定时器中断(S曲线7段法)。LCD12864串口模式显示,用按键设置定时器(TIM5_Int_Init(999,999);)的两个传入参数来
//改变中断次数与分频系数达到单位时间内的脉冲值。
//脉冲可设置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_curve.h"
#include "key.h"
#include "12864.h"
//////////////////////////////////////////////
u8 key_num=0;
u8 Table0[3]={0x00};
u8 Table1[3]={0x00};
u8 Table2[3]={0x00};
u16 arr,psc,pulse;
////////////////////////////////////////////////

////////////////////////////////////////////////////////////////
int main(void)
{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cd_gpio_Init();
        Motor_Init();
        TIM5_Int_Init(999,999);//
        KEY_Init();
        lcd_init();//12864初始化
        delay_ms(20);
        lcd_clear();//清屏
        delay_ms(10);

        lcd_wstr(1,0,"重装值   ");
        lcd_wstr(2,0,"分频系数 ");
        lcd_wstr(3,0,"脉冲数     ");
        display();
        delay_ms(2000);
        s_curve_start_Motor(1,40);//1代表顺时针,400旋转脉冲
        delay_ms(3000);
        s_curve_start_Motor(0,40);//0代表逆时针,400旋转脉冲
        delay_ms(300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delay_ms(50);
                        key_num++;
                        switch(key_num)
                        {
                                case 1: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1,3); //
                                write_char(':');
                                Table0[0]=(arr%1000/100+0x30);
                                Table0[1]=(arr%100/10+0x30);
                                Table0[2]=(arr%10+0x30);
                                write_char(Table0[0]);
                                write_char(Table0[1]);
                                write_char(Table0[2]);
                                send_cmd(0x80|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2: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2,4); //
                                        write_char(':');
                                        Table1[0]=(psc%1000/100+0x30);
                                        Table1[1]=(psc%100/10+0x30);
                                        Table1[2]=(psc%10+0x30);
                                        write_char(Table1[0]);
                                        write_char(Table1[1]);
                                        write_char(Table1[2]);
                                send_cmd(0x90|0x05);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3: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3,3); //
                                        write_char(':');
                                        Table2[0]=(pulse%1000/100+0x30);
                                        Table2[1]=(pulse%100/10+0x30);
                                        Table2[2]=(pulse%10+0x30);
                                        write_char(Table2[0]);
                                        write_char(Table2[1]);
                                        write_char(Table2[2]);
                                send_cmd(0x88|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4: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key_num=0;
                                        TIM5_Int_Init(arr,psc);//
                                break;
                        }
                }
                if(key_num!=0)
                {
                        if(key==KEY1_PRES)
                        {
                                delay_ms(50);
                                switch(key_num)
                                {
                                        case 1:arr+=10;if(arr==1000)arr=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1,3); //
                                                        write_char(':');
                                                        Table0[0]=(arr%1000/100+0x30);
                                                        Table0[1]=(arr%100/10+0x30);
                                                        Table0[2]=(arr%10+0x30);
                                                        write_char(Table0[0]);
                                                        write_char(Table0[1]);
                                                        write_char(Table0[2]);
                                        send_cmd(0x80|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2:psc+=10;if(pulse==1000)pulse=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2,4); //
                                                        write_char(':');
                                                        Table1[0]=(psc%1000/100+0x30);
                                                        Table1[1]=(psc%100/10+0x30);
                                                        Table1[2]=(psc%10+0x30);
                                                        write_char(Table1[0]);
                                                        write_char(Table1[1]);
                                                        write_char(Table1[2]);
                                                        send_cmd(0x90|0x05);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3:pulse+=10;if(pulse==1000)pulse=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3,3); //
                                                        write_char(':');
                                                        Table2[0]=(pulse%1000/100+0x30);
                                                        Table2[1]=(pulse%100/10+0x30);
                                                        Table2[2]=(pulse%10+0x30);
                                                        write_char(Table2[0]);
                                                        write_char(Table2[1]);
                                                        write_char(Table2[2]);
                                                        send_cmd(0x88|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
                        }
                }
                if(key_num==0)
                {
//                        if(key==KEY0_PRES)
//                        {
//                                s_curve_start_Motor(1,400);//顺时针旋转1圈
//                                delay_ms(500);
//                        }
                        if(key==KEY1_PRES)
                        {
                                s_curve_start_Motor(0,pulse);//顺时针旋转1圈
                                delay_ms(500);
                        }
                }
        }
}

网友A:
论坛发帖和回贴不是有添加代码文字功能吗?为什么要搞成那样?
//步进电机
//用定时器中断(S曲线7段法)。LCD12864串口模式显示,用按键设置定时器(TIM5_Int_Init(999,999);)的两个传入参数来
//改变中断次数与分频系数达到单位时间内的脉冲值。
//脉冲可设置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_curve.h"
#include "key.h"
#include "12864.h"
//////////////////////////////////////////////
u8 key_num=0;
u8 Table0[3]={0x00};
u8 Table1[3]={0x00};
u8 Table2[3]={0x00};
u16 arr,psc,pulse;
////////////////////////////////////////////////

////////////////////////////////////////////////////////////////
int main(void)
{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cd_gpio_Init();
        Motor_Init();
        TIM5_Int_Init(999,999);//
        KEY_Init();
        lcd_init();//12864初始化
        delay_ms(20);
        lcd_clear();//清屏
        delay_ms(10);

        lcd_wstr(1,0,"重装值   ");
        lcd_wstr(2,0,"分频系数 ");
        lcd_wstr(3,0,"脉冲数     ");
        display();
        delay_ms(2000);
        s_curve_start_Motor(1,40);//1代表顺时针,400旋转脉冲
        delay_ms(3000);
        s_curve_start_Motor(0,40);//0代表逆时针,400旋转脉冲
        delay_ms(300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delay_ms(50);
                        key_num++;
                        switch(key_num)
                        {
                                case 1: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1,3); //
                                write_char(':');
                                Table0[0]=(arr%1000/100+0x30);
                                Table0[1]=(arr%100/10+0x30);
                                Table0[2]=(arr%10+0x30);
                                write_char(Table0[0]);
                                write_char(Table0[1]);
                                write_char(Table0[2]);
                                send_cmd(0x80|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2: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2,4); //
                                        write_char(':');
                                        Table1[0]=(psc%1000/100+0x30);
                                        Table1[1]=(psc%100/10+0x30);
                                        Table1[2]=(psc%10+0x30);
                                        write_char(Table1[0]);
                                        write_char(Table1[1]);
                                        write_char(Table1[2]);
                                send_cmd(0x90|0x05);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3: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3,3); //
                                        write_char(':');
                                        Table2[0]=(pulse%1000/100+0x30);
                                        Table2[1]=(pulse%100/10+0x30);
                                        Table2[2]=(pulse%10+0x30);
                                        write_char(Table2[0]);
                                        write_char(Table2[1]);
                                        write_char(Table2[2]);
                                send_cmd(0x88|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4: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key_num=0;
                                        TIM5_Int_Init(arr,psc);//
                                break;
                        }
                }
                if(key_num!=0)
                {
                        if(key==KEY1_PRES)
                        {
                                delay_ms(50);
                                switch(key_num)
                                {
                                        case 1:arr+=10;if(arr==1000)arr=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1,3); //
                                                        write_char(':');
                                                        Table0[0]=(arr%1000/100+0x30);
                                                        Table0[1]=(arr%100/10+0x30);
                                                        Table0[2]=(arr%10+0x30);
                                                        write_char(Table0[0]);
                                                        write_char(Table0[1]);
                                                        write_char(Table0[2]);
                                        send_cmd(0x80|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2:psc+=10;if(pulse==1000)pulse=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2,4); //
                                                        write_char(':');
                                                        Table1[0]=(psc%1000/100+0x30);
                                                        Table1[1]=(psc%100/10+0x30);
                                                        Table1[2]=(psc%10+0x30);
                                                        write_char(Table1[0]);
                                                        write_char(Table1[1]);
                                                        write_char(Table1[2]);
                                                        send_cmd(0x90|0x05);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case 3:pulse+=10;if(pulse==1000)pulse=0;
                                        send_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3,3); //
                                                        write_char(':');
                                                        Table2[0]=(pulse%1000/100+0x30);
                                                        Table2[1]=(pulse%100/10+0x30);
                                                        Table2[2]=(pulse%10+0x30);
                                                        write_char(Table2[0]);
                                                        write_char(Table2[1]);
                                                        write_char(Table2[2]);
                                                        send_cmd(0x88|0x04);
                                send_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break;
                                }
                        }
                }
                if(key_num==0)
                {
//                        if(key==KEY0_PRES)
//                        {
//                                s_curve_start_Motor(1,400);//顺时针旋转1圈
//                                delay_ms(500);
//                        }
                        if(key==KEY1_PRES)
                        {
                                s_curve_start_Motor(0,pulse);//顺时针旋转1圈
                                delay_ms(500);
                        }
                }
        }
}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论坛发帖和回贴不是有添加代码文字功能吗?为什么要搞成那样?

有程序下载吗?

网友:
不错,看得明,如果有图说明过程,又是一篇优秀精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