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72V充电器

楼主(2019-10-08):
拆一个72V电动车充电器看看

正面,“广源之星”,右侧电源及电量指示灯

一颗指示电源,5颗指示电量,一颗20%

反面,充电器参数

用三角星型螺钉

左边电源插头,右边充电插头,为什么不用三芯插头呢?难道充电的时候不怕漏电?不解

pcb板

元件面

四颗整流二极管

120uf400v电解电容

变压器

N12N60管

MUR1660超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一个文字也没有,一个是指示电量的

防反充二极管和指示二极管

散热风扇

结束,没什么好看的,打扰各位了!

网友:
老朋友难得发帖 ,这款充电器内部干净。我也有款72V的 ,想用来带电磨的,还没实施

网友A:
这个PCB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元件安装的挺规整呀,特别是那4颗二极管,强迫症福音

网友:
还算可以,充电器上多段电量灯不常见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元件安装的挺规整呀,特别是那4颗二极管,强迫症福音 ...

摆得不齐,难受

网友:
看到名字我以为是扬州产的,一看地址,就在扬州边上,我家充电器全部拆开输入输出处全部打胶,接线处容易齐根断

网友:
电流小了点。要是再大点,嘿嘿~~~

网友:
还是头一次见72v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72V的不多,都赶得上电摩了

网友:
72伏的电压有危险性

网友:
我有个48v的,十元买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7131&extra=。这个更复杂

网友:
少了EMI,不过板子元件真的很规整,说明厂家也是用心了

网友B:
我关注的是此充电器自动断电问题,能跑下此部分电路就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元件安装的挺规整呀,特别是那4颗二极管,强迫症福音 ...

还可以摆的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注的是此充电器自动断电问题,能跑下此部分电路就再好不过了。

充满后2小时断电熄灯

网友:
不错的板子,牙膏还没到

网友:
芯片居然全是白板

网友:
看起来像494加3842?猜的

网友:
元件安装的规整,挺漂亮。

网友:
双光耦,3842十324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