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 元作 』铣刀——切割神器,单速手电钻切割音箱!

楼主(2019-10-08):
『 元作 』铣刀——切割神器,单速手电钻切割音箱!

偶然机会,人民币:一毛四 购买了铣刀 。。。
突然要切割音箱外壳,想到了铣刀,于是找出来,本来用电磨上的,懒得找电磨,直接手电钻开工。

物美价廉呀

就是这个小音箱后面要开孔 。

接上手电钻 。

开工 ,不太熟悉用法 ,角度不好掌握 。。。
孔够大足以 。

手电钻的速度开孔也很光滑 ,10000转的电磨,效果应该更好。

再切掉一块 ,真是相切就切 ,效果很好

你还没有铣刀吗?
值得拥有 。
完,谢谢欣赏。

网友A:
没有木板了切音箱玩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木板了切音箱玩
等牙膏

小音箱改造成USB供电的功放板。后面切口放端子 ,引线用。

楼主:
这种是专门配电磨。

网友:
还有这东西我也要买一个

网友:
记住了,琁刀,铣刀

网友:
我搜 了一下,没找到这么便宜的sgo铣刀

网友:
不是钻头吗?

网友:
我们这叫锣刀。买带钨钢的更好用

网友:
然后修整用了2小时吗?

网友:
这种孔用万用宝开才叫美观高效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危险,一定要拿好扶稳,切记!另外钨钢旋转锉效果也不错,更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危险,一定要拿好扶稳,切记!另外钨钢旋转锉效果也不错,更安全一些。 ...

在台钻上用安全些

网友C:
这个音箱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箱坏了吗?

音箱是好的 ,哈哈

网友:
这是雕刻机上用的螺旋刀,国产的便宜,进口的有点贵

网友:
如果是我,情愿用跟手动曲线锯慢慢锯,又美观,又安全,切口也不会那么难看,反正纸板也不硬

网友:
按图索骥赶紧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