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791暴力更换夹头

楼主(2019-10-08):
首先说一下,齿轮箱不用拆,我拆出来以后看到了轴心,没工具固定,白拆了,先把夹头防滑圈切开,然后用沿着螺丝轴心慢慢用切,一节一节的切,切到轴心螺丝会发蓝,注意别磨到扭力开关,我就磨到了,心疼啊;切好一圈以后,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就断了,不要用网上说的插个大号内六角扳手使劲,这个会搞坏齿轮箱,不懂的可以留言!!

网友:
这个夹头没用螺丝固定?

网友:
夹头坏了?还是偏心严重?

网友A:
六角扳手敲一下就开了,

网友:
很好,有搞坏一个工具

网友:
没反牙螺丝,没螺纹胶,夹头怎么会这么难卸下来

网友:
新的夹头装上去要打胶吗?

楼主:
更新一下!
原装的夹头夹不紧、打滑、然后松不开、所以更换、换的是捷可勃斯的夹头,网上流传的夹大六角扳手的方法不建议用,除非你想换齿轮箱,791的夹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拆;关于固定夹头:一开始在轴心钻孔,悲剧的时候钻了半公分就钻不进去了,失败,后来找了一个10mm的镀锌圆钢,切割半公分左右,然后钻5mm孔开6mm反丝,最后焊接在轴心上,最后打磨同心度,轴心螺丝也只是固定了半公分左右,上之前用了点玻璃胶粘,大概就这样了!(本地搞车床的没有5mm的钻头,所以才自己钻孔,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扳手敲一下就开了,

那是你没拆过这货  抡大锤也敲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
原装的夹头夹不紧、打滑、然后松不开、所以更换、换的是捷可勃斯的夹头,网上流传的夹大六角扳 ...

这货我也拆过失败了   不过后轴可以找硬度高的圆条开口然后在外面套个大螺母抱住应该没问题 我当时晚上不敢用角磨机搞不开就直接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