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东芝SD-M1002古董光驱拆解

楼主(2019-10-08):
1997年的老古董了,电路板很多集成块,在的的集成度高的只剩下一个芯片。

托盘比较有意思,四个角带活动扣

扣子开启状态可以像普通光驱那样取放光盘

扣子闭合状态得按把光盘按下去才能取出

有兴趣的带走,详见我的交易贴

网友A:
两个光头,是不是可以读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光头,是不是可以读CD。

是的,面板上分别有CD和DVD的指示灯

网友:
用东芝芯片,当年很贵的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DVD光驱。。。

网友B:
这么早期的DVD光驱可不常见。几倍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早期的DVD光驱可不常见。几倍速的?

97年单倍速的就不错了

网友:
托盘上的卡扣是为了光驱垂直安装的时候,可以保证光盘不掉下来,古董光驱一般有这个,再后来的光驱基本没这样的了,96年的combo光驱买一个得不少银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年单倍速的就不错了

而且还有播放区域限制

网友:
这古董还能保持得这么好,真难得

网友:
东芝大量使用自家的芯片了。

网友:
97年DVD光驱不便宜啊,我记得当时CD光驱都得好几百

网友:
98年才买的第一台ACER 24X CDROM,花了800多元。那时的DVDROM是绝对的梦幻硬件,无论PC还是AV,都是双光头设计且有区码限制,价格在当时也是2K以上的(90年代2K可以在上海买2-3个平方了)

网友(2019-12-29):
1997年,当年CD都是稀罕物,何况DVD了.

网友(2023-05-28):
托盘设计的有特点,另外光头是可旋转的。。。

网友(2023-07-28):
这应该是DVD刚刚出来时候推出的光驱吧

网友:
做工很好的

网友:
这个还不算老,是DVD,我还有个8倍速光驱在用,当CD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