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2V LED飞碟灯

楼主(2019-10-08):
当年19块9买的,功率12W,那时还不懂这么多,现在一看简直太坑了……

背面没有散热片

重量只有97.9g,里面的铝基板上也没有散热片

一共60个灯珠

仔细观察,居然是电阻降压的……
以前曾经用测温枪测过里面的温度,高的时候会达到100℃以上

网友:
好像只有限流电阻,灯头接口就怕被别人接在厨房灯上更悲剧,应该设计成电瓶夹更好些。

网友:
能亮就行了 话说60珠的怎么才12w?降功率使用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当年大家都是踩着坑过来的,可以把那个560电阻换大一点降低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