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改输出电压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9-10-08):
今天无意中捡到一个TCL手机的充电器,砸开一看是tl431控制输出电压的,试了试输出5.2v挺稳定的。想着家里警报红外感应器还是用电池的,记得这种很好改输出电压,只要并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了,找了个20k的电位器,并到上拉电阻上,先从20k电阻开始调,谁知道输出电压一直没反应,不小心电位器拧的稍快点,充电器直接没输出了,检查后发现是正负极间那个限流玻壳管坏了,把坏玻壳管去掉后,想着先不加限流,把输出电压先调好,这次电位器拧的是又慢又稳,输出调到3.2v后,去掉电位器,随便找了个玻壳管焊上去,插电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怪事出现了,充电器输出变成3.24v了,然而我还没在上拉电阻上并联电阻,请教各位高手这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楼主,你在说什么?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说的啥意思

网友:
玻璃的应该是个稳压管,这充电器输出还有个8脚IC,稳压可能是靠这IC的,你查查IC的资料看看。

网友:
稳压管烧掉之后得换上一样的管子才行,另外5.2V改3.2V变化有点大,初级芯片的供电还能满足吗?查查手册

楼主:
谢谢,我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