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重装系统失败、YEPO本本、拆、拆、拆!

楼主(2019-10-08):
重装系统后重启死机、用u盘启动盘也启动不了、之前一直正常、在网上与yepo官网也找不到方法、只有拆开求大神门救救我的本本呀!急急急、求求求!

网友:
可能是emmc挂了,也许是需要专门的系统

楼主:
自已回复一下、本本很轻、拆开后底板有一块钢板加重、只查的那个288芯片是电源管理充放电什么的?cpu没见过在开机BIOS菜单里显示832  还显示有个lntel gop为7.2.1011  内存2048MB  主板不大比一般手机主板大一点通过一排线连另一边小板上有一个U口和电源充电口和一个外置存储卡口。之前上网看视频写作编辑都正常、手闲重装W10重启后就这样了、做了N次U盘拷W7 XP都不行、望大神门参考主板照片给个如何救活的方法、急急急、谢先了!!!噢、最后说明一点拆开后没找到硬盘或32G固态什么的!故没招了!求大师们看看!再一次跪谢!

网友A:
耳机接口应该为电源接口,emmc的盘参考win平板的系统安装方法,pe应该是能启动的,要找支持efi启动的U盘系统,

网友:
从外部设备启动不应该也失败吧,确认真的从外部设备启动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已回复一下、本本很轻、拆开后底板有一块钢板加重、只查的那个288芯片是电源管理充放电什么的?cpu没见过 ...

楼主这个就是一平板主板改造的笔记本。哪来的有硬盘。肯定不能按常规的安装笔记本系统习惯来安装平板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接口应该为电源接口,emmc的盘参考win平板的系统安装方法,pe应该是能启动的,要找支持efi启动的U盘系 ...

谢谢 我试一下先!对我标错了、主板最宽的那个接口是键盘的、而斜对面的那个是显示屏口 谢先了

网友:
http://www.upantool.com/iso/cdrom/10901.html
用win平板的pe试试看 efi启动,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按平板的思路再试一下!!!

网友:
猜测和平板一样,需要找这个型号的系统刷进去。去官网看看有没有系统镜像,或者同品牌的Win10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喊你按ESC退出

网友:
启动分区损坏了!下个原版系统来装就好了!这cpu不支持win7 xp!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本本///

楼主:
正在下载平板系统 并在装回本本、多谢大家的回复与方法、稍后回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本本///

山寨本都这样!

网友C:
z3735的cpu,只支持32位的uefi模式的系统(只能运行win8和win10系统)

启动盘也必须是支持32位uefi的pe系统(pe维护系统网上搜WinPE_5.1_x86_for_Tablet_1.8),系统下个32位的,不要gho版本的,等等,操作与正常笔记本电脑比较复杂不少,不对就安装不成功或者无法启动,最后还有驱动问题,什么鲁大师啊驱动精灵啊只能装上一部分驱动,还有一些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z3735的cpu,只支持32位的uefi模式的系统(只能运行win8和win10系统)

能跑Linux吗?

网友C:
能跑Linux,不过安装难度还有大些而且记得驱动好像不太完美,还能运行乌班图,安卓4.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跑Linux,不过安装难度还有大些而且记得驱动好像不太完美,还能运行乌班图,安卓4.4 ...

Linux、安卓也只能用32位的吧?这CPU明明是64位的,只能跑32位的系统,太操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安卓也只能用32位的吧?这CPU明明是64位的,只能跑32位的系统,太操蛋了。 ...

好像是没有包含完整的64位指令集,其实要运行64位也是可以的只是没人研究。像z8300原本也是只能运行32位系统,后来被破解支持到4g的内存(运存带宽减半)和64位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