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师,华帝燃气灶怎么拆

楼主(2019-10-08):
除了灶头一边一个螺丝外,其他看不见一个螺丝。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把 四个脚 拆下看看,是不是也是固定螺丝

网友A:
用胶贴到厨房大理石上了。得先除胶才能拿下。

网友B:
一般先把灶眼(就是火圈)拿掉,下面会有几颗螺丝,拆掉,接水盘就可以拿下来了,面板和护罩之间会有密封胶,用刀子割一圈就可以取下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贴到厨房大理石上了。得先除胶才能拿下。

想拆开必须取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把灶眼(就是火圈)拿掉,下面会有几颗螺丝,拆掉,接水盘就可以拿下来了,面板和护罩之间会有密封胶 ...

说对了,刚才用80的大锤砸下来的,一共咋了二十分钟的80

网友C:
把炉头上的东西都拿开,一般煤气灶都是炉头那里有螺丝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炉头上的东西都拿开,一般煤气灶都是炉头那里有螺丝拆开的

不是拿开的,是砸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拿开的,是砸开的

不是吧,我用过好几个灶台,美的、老板这些都能拆下来清洗的,华帝这么bt么

网友:
炉头与火圈之间应该是可以分离开的,但是时间长了,生锈了,就只有暴力拆卸了。再把火圈旁边的螺丝拆卸下来,就可以把整个炉盘面罩拿下了。

网友:
把炉头拆下,防水圈下面有3个螺丝,还有点火旋钮下面有塑料制的螺圈,拧下,上盖板就能拆下来了,如果拆不下就看看和下面铁壳四周的胶

网友:
嗯,我也刚刚拆了个华帝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 那个火环下面的圈卡死了 拉马都拉不开,已经强制报废,换论坛上的九阳了。

网友:
取开炉盘就应该有螺丝,用过的华帝灶都这样

网友(2020-03-10):
我的也卡死了,有什么高招吗?兄弟们

网友:
最讨厌这种灶具,也许人家原本就没有让你以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