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运动蓝牙耳机mini“生理”缺陷修复

楼主(2019-10-08):
之前用了几年酷我k1,8645的,音质不错,但是磁吸开关有时候塞包里会挤开,电就刷刷跑完了,上几个月终于电池也不行了,就打算换个电池丢家里,再买个随身带,正好论坛的白菜8645青黄不接,现在那些所谓真无线要么价格贵要么便宜货辣鸡音质,虽然听个响也无法接受。结果看到某鱼在甩卖小米运动蓝牙耳机mini,没比论坛之前的白菜贵多少,于是入了一条。
开始用感觉很不错,但是用了段时间就发现有时左耳会出现杂音,然后很快就低电量报警了,开始怀疑是因为电量低造成杂音,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很随机,而且基本是出现杂音后电量就刷刷掉,即使充满,半小时左右也会低电量报警,于是一度怀疑甩卖的就是问题货,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百撕不得其姐

结果,在昨天终于找到了元凶,借个图,就是这个金属夹子,偶然发现只要拉开夹子一瞬间必出杂音,然后如果夹到衣服上,就会随机出现杂音
知道原因就开始拆,用指甲无损打开上盖,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夹子两端的金属头没做任何绝缘裸在那里,而正上方就是出线口,密密麻麻一堆焊点,焊锡还很饱满,焊点和金属头本来就在若即若离的状态,因为外壳比较软,每次拉夹子外壳变形,金属头就可能碰到焊点接触后产生杂音甚至造成短路,而且因为电路板没有螺丝或者打胶固定,只是简单卡在那里,每次按压按键甚至插拔充电线都可能造成电路板的轻微位移,金属头和焊点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微妙变化,所以这个问题出现会比较随机

解决就简单了,绝缘下就好,我直接用电工胶带分别把电路上触点和金属头覆盖了,之后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杂音了,修之前的图忘记拍了,我标的两个圈可以明显看到胶带凸起,就是金属头的位置
可以说小米犯的是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只要把金属头或者电路焊点包胶做绝缘,或者简单用塑料片做下绝缘分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有这付耳机也碰到这个问题的坛友可以这样简单修复,拆上盖时候小心一点可以完全无损修复

网友A:
小米的蓝牙耳机还是不错的,我的一个用了几年了电量还是很足,音质还能接受,就是不喜欢入耳式的了,戴久了耳朵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蓝牙耳机还是不错的,我的一个用了几年了电量还是很足,音质还能接受,就是不喜欢入耳式的了,戴久了 ...

推荐换记忆棉的耳套,感觉好很多,音质也有提升,也就是一般说的c套,圆柱型和球形你都可以买来试试,我用了很多年了,比硅胶舒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换记忆棉的耳套,感觉好很多,音质也有提升,也就是一般说的c套,圆柱型和球形你都可以买来试试,我 ...

不是套子的问题,是戴久了耳朵闷着难受,油性肤质,唉……头戴式耳机都不能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套子的问题,是戴久了耳朵闷着难受,油性肤质,唉……头戴式耳机都不能戴 ...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这个耳机闲鱼上多少钱淘的?
有没有链接PM个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闲鱼上多少钱淘的?
有没有链接PM个看看呢

论坛有白菜8645就没必要买这个了

网友(2020-05-16):
醉了原来是这个原因·我这里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试试扣开看看

网友(2023-02-07):
我也是这款,就是耗电太快,基本满电后半小时就要提醒电量不足,买了很久一直没拆封,前段时间才正式开始使用,不晓得是不是电池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