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铁锂电池给电瓶车用

楼主(2019-10-08):
坛子里有人卖32650电池,想想自己刚改造的二手13串18650锂电没有备用电池,就买了16节,准备D一个备用电池。计划利用铅酸电池壳里的空余空间安装备用电池,两侧的电池接口分别给两块电池使用
简单摆放了一下,发现这样不行

电池还是用了4X4的格局

淘宝上买了支架和铜片连接,又买了冷压端子,第一次连线,接上之后发现保护板不工作

整理接线发现有线接错了,而且开口型的冷压端子很容易脱落。
重新整理线序后保护板工作了,正常输出。放电之后充电的时候发现无法充电了,应该是之前接错了造成保护板损坏

放电之后发现电池电压不一致,于是把所有电池并联

重新购买了O型的冷压端子和新的保护板,这次接线核对了好几次才接的保护板

一次成功,正常充放电

顺便把专用充电器拆了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输入端芯片是CR6842S

输出端是358

忽然想到18650的电池可以斜放,于是顺利放入两块电池

今天出去溜了一圈,可以跑20公里左右,6.5AH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容量小了点,另外这个沃特玛铁锂电池有自放电,注意隔一段时间补电

网友A:
我也想改锂电,就怕不安全,充电着火之类的事情太多了,实在不太放心

网友:
磷酸铁锂一定要用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锂电,就怕不安全,充电着火之类的事情太多了,实在不太放心 ...

铁锂的话就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的话就安全多了

只要是锂电池都有烧的危险吧,只是小点而已,不像铅酸的耐操

网友C:
电池在哪买的多少钱?一致性好不好?新的还是旧的?哪一年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哪买的多少钱?一致性好不好?新的还是旧的?哪一年生产的?

就是本论坛,应该是拆车的。一致性没法测,容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09-09):
现在电池咋样了?

网友:
電池容量够用吗?

网友(2024-08-04):
后续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沃特玛的不是说一致性比较差容易漏液嘛

网友:
短途应急使用

网友:
现在电池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