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坏了一张970显卡 已知问题 不知道元件参数型号

楼主(2019-10-08):
有两张显卡,对比出烧掉元件,只知道是写着RD5  大小大约1.8mm*1.2mm
求大神知道的说下

网友:
看原件是个二极管,参数不知

网友:
淘宝搜 丝印 RD就有了

网友:
是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土豪,竟然有两张970:lol:

网友:
这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

楼主:
已经修好了。RD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