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网购OLED 12864 左面有条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08):
今日购买了几片0.96寸的OLED屏,用给的资料例程点屏发现左面有条线,本想找店家问问,结果一看评论,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仔细查看例程,发现其中有误,造成刷屏起始列地址从1开始,0列未被清屏,刷满128列又会溢出至下一行代码如下: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这里0x01需改成0x00
}
/*********************OLED全屏************************************/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这里0x01需改成0x00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bmp_dat);
    }
}
最后祝大家玩得开心。

网友:
不错,不过最好给出是谁家的货,毕竟不是每家的可能不一样

网友:
我手里一片比较老的OLED,IIC接口的,需要0x01,新的可能需要0x00了。

网友:
不会是老王家的那个屏吧

楼主:
肯定不是老王的,我之前买的OLED也没事,最近买的这几个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说的是如果有竖条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免得找店家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老王的,我之前买的OLED也没事,最近买的这几个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说的是如果有竖条的话 ...

oled驱动有点麻烦呀,规格书上写需要负压,买的0.96的还在吃灰当中

网友:
哈哈哈哈,例程代码各种坑。

网友:
我也发现了,后来找了半天把驱动代码改了就好了。

网友:
求屏幕链接

网友:
你好,我遇到的是开机右边有一条竖线,按照你这个方法不行,请问怎么改好

网友(2020-10-21):
我的也是,把清屏扫描从128改为132就好了

网友:
我的那片没玩一个月就挂了,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