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些年修过的手机,小米5换内联座子

楼主(2019-10-08):
前年去年玩过的手机,这两天翻到的照片准备删了发个贴留个念图有点杂好多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这个小米5换显示座子的我记得,干废了5个才学会了,分享给大家
首先原来的锡要拖干净,原装用的高温锡,一般原装座子用的lcp塑胶料加30%的玻纤,可以耐330度高温的,你在淘宝买来的就不一定,吹久一点就变形废了

拖干净后主板先上锡,找颗大小和两边大小差不多的帖片电容,两头上好低温锡,加点松香用风枪吹来回拖焊点饱满就可以了

低温控制在230度座子不会变形,速度快280也可以
对准先用摄子固定一下吹,有点连上了再轻轻的左右摆动,动作要小,防止连锡,冷却后看下有没有连锡

装屏测试,往往你看到可以了,结果却不如愿,这是我失败中的一次,阴阳屏,有点没连好

加下焊重复上面动作搞定

楼主:
这台机有锁,9008线刷解锁包,隐藏id,现在高通机CPU和硬盘是绑定的,解不了只能隐藏

网友:
LZ手艺不错啊

楼主:
手艺不行,喜欢瞎搞

网友A:
不如还给失主也许还有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还给失主也许还有重谢。

我在网上买来玩的,他自己卖我的,说他也不记得密码了,到底是不是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LZ手艺好,偶没什么机会练手,就能搞点简单的

网友:
这么小的座子都能换,厉害!

网友:
那座子塑料不变形吗?

网友:
大神,看过你换内存的帖子。

网友:
这种座子用下加热+风枪300°小风,很轻易就搞定了吧

网友:
不同的风枪对温度的控制和显示都不尽相同.

最好选上锡,加助焊膏,风枪慢慢升温看多少度能化锡.
实际焊接时再加个20~30 度就很好了.
,我会抹大量的助焊膏,这样座子能耐稍高些的温度了

焊这种东西最烦的是手抖弄乱小件.

网友:
厉害了,大神级别的,我去年换过一个这个座子,换坏了好几个,最后勉强搞好,但是外观还是略微有些变形,刀片修理了一下

网友:
拖干净后主板先上锡,找颗大小和两边大小差不多的帖片电容,两头上好低温锡,加点松香用风枪吹来回拖焊点饱满就可以了

这里我看不明白,为什么要贴片电容啊?

我没有小米5我有小米4,也是内联座坏了。显示屏的。另外一个是尾插连接主板的内联座坏

网友:
作案工具露個臉唄,樓主用的是什麼風槍啊?

网友:
看来修手机的手艺很好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手艺

网友:
能焊这个内联座的,技术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买来玩的,他自己卖我的,说他也不记得密码了,到底是不是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

估计是捡到的。。。。

网友:
进9008刷完机账号就隐藏了吗?还是得刷特制得刷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