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塑料修复机,保险杠焊机

楼主(2019-10-08):
两个铜头没有输出,铜头出放铁丝加热  变压器一端220一端接铜头还有一个抽头接开关,原理不懂大佬们自己看  某宝50块大洋

网友A:
大概220V转2-3V的变压器,加热铜丝用吧。输出是交流电,得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

网友B:
改装一个点焊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220V转2-3V的变压器,加热铜丝用吧。输出是交流电,得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一个点焊机可以么?

那变压器那么小

网友(2020-09-28):
那EI牛很像以前四驱车充电器变压器啊,做工十分山寨了

网友:
50元太贵了!没有什么东西!

网友(2021-07-14):
好简单,变压器用原来的路由器的带变压器的电源不知道行不?行的话自已做一个。

网友:
我去!我80年代买的快速电烙铁就是这原理,可惜让我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