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个12000M币换的华为荣耀10GT

楼主(2019-10-08):
无聊看到M币交换区有个坛友在换一台进水的荣耀10,换来练练手,不多说先拆机
外观相当新,95新绝对有,看来使用寿命不长,卖家说只用了一个月

修过的

接着拆
尾插小板

小板连主板的排线,还标了正反,装错了会怎样?

拆上面主板

后双摄

主板

主板很漂亮,卡槽位置轻微进水

下面开始修修看,练手嘛试试看

楼主:
插充电没反应也没电流,测了一下小板到主板是有电压的
扣了所有外配主板开机有反应了,有电流跳动

电池没电了,屏短路了

先不管屏来测下主板
激活了电池还是充不了电

这个位置和卡槽同在一个密封区应该也进水了,打开看看

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腐蚀痕迹,这几个芯片加了一下焊还是不行,最后查到这颗电感坏了换了一颗电感充电正常了

看看充电

感觉能正常开机,再来看一下屏
拆下屏检查

这是双层软排,发现这里有短路,

被我分了层不短路了可以正常亮灭屏,指纹也能震动,但屏是有问题的,个人估计有可能坛友去修手机时被掉包了,外屏没碎,内屏碎了

居然是坏的那就废了它

网上收了个屏试了一下开机能显示几秒后就没背光了,确定是屏的问题,因为我原来的坏屏是有背光的,开机键能唤醒背光,退了,应该是屏的背光回路有问题

本来维修到这里再换个屏就应该结束了,接下来作死一下,有手机用也有个备用机也不差,留着也没多大用,没有拆过打胶的cpu试一下看玩不玩得转

楼主:
网上买了个植锡网和夹具,看中这个夹具好久了没机会下手

夹具和网没到我就下手拆了,拆暂存还顺利

拆CPU时边上的胶没除干净连下来一颗电阻和三颗电容

还好能补回去

CPU和暂存除好胶植好锡,日狗的时候到了,主板除胶时用力大了点干掉了5个点,这下玩坏了,补点还没有那技术,装回去不开机了,这下也不用买屏了,有时间准备买绿油玩一下补点,先就这样太监了吧

网友:
来早了,前排兜售花生瓜子

网友A:
目测可以完美修复,主板基本无损。

网友:
搬个板凳过来看看

网友:
设备全的话完美修复

网友:
直播修手机?

网友:
过来看看修鸡鸡,这个可以有。

网友B:
最后一共花费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可以完美修复,主板基本无损。

修好不是我的目的,玩坏我最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共花费多钱?

12000m加30块的工具,工具也不能算早就要买了,只能算张网,买了个我高兴

楼主:
这叫直播废手机

网友:
不折腾坏,怎么能折腾好了。

网友:
                         不破不立

网友:
网比夹具要贵

楼主:
一样的价钱18块

网友:
人生重在折腾

网友:
12000M练手还是贵了点

网友:
高兴就好,玩的开心最重要,哈哈,
家里都好几箱电子垃圾了,
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