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谁看懂了? 这卡上都加了哪些东东 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9-10-08):
粗看有2个电阻 和 BNC头,

来自很早的一个帖子, 应该是老外的作品

最近抽屉角落里发现以前买的都没怎么用过的声卡
竟然还躺在那里!  同款啊

但图片上改装的详情不甚清楚,有明白的TX请给说说

网友A:
看样子是个声卡示波器吧?

网友:
模拟输入输出去掉了
应该是引出了spdif信号,bnc头同轴输出,做数字界面接解码器吧
查下芯片的文档应该有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个声卡示波器吧?

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个声卡示波器吧?

查了下长见识了,声卡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厉害厉害

网友:
声卡示波器。USB的可能不那么好用,主要看采样率和采样精度。

网友:
我有一块2704改spdif,应该也差不多,但需要芯片支持spdif才能改。

网友:
用声卡做示波器采集的红外线遥控器码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