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损坏的LED屏暴力切割成功点亮

楼主(2019-10-08):
看见一块坏掉了换下来的LED广告屏单元,就要了过来,面板是这样的,看上去是32X64的点阵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研究了下,百度搜索没找到什么,还是万能的淘宝靠谱,有规格型号,安装方法和连接方式,整个就是个资料库。
了解到这种面板是F3.75双色屏,用于室内,接口是T08的,需要对应的控制器才能点亮

电路板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IN,一个是OUT,几块板可以级联起来,就看控制板的驱动能力有多少了,比如一块板是32x64,两块板32x128,等等等等。
这块板是32x64的,但是坏了下半部分,通电半个面板常亮,但上半个是好的,所以嘛,角磨上场,强行一切为二

切的马虎,切口歪歪斜斜

补上切坏的连线

控制器是淘宝来的,用手机wifi控制,有一个T08口,最大能驱动32x160的双色板

接好准备上电

亮了!

在手机上设置了下,最低亮度下,显示日期是的耗电量只有2w还不到试了下最低3v也能正常工作,可以用锂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
问题是没地方用

网友:
做个电子钟玩玩吧

网友:
想起来当年论坛流行一阵子的LED胸牌。

网友:
最后那三张图是考研我们眼力的吗?

网友:
我也有2片这个不懂怎么玩。请把你的控制板的店铺型号PM信息给我,详细过程说说?这些对于大神来说不难,但是对于我来说跟天书一样

网友:
最后几张的显示效果真好!

网友:
这个led屏做的真不错,我想显示时间,做钟表用。

网友:
这个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的

网友:
牛掰,这玩意竟然能暴力切割,关键是切下来还能用,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烟花,看成切LCD,并点亮成功。

网友A:
前些日子在朋友废品站里整袋整袋的,没看上,因为不知道怎么玩,总不成在自家门口来块屏吧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可以做个电子钟表挂墙上

网友:
做个滚动屏?时间,天气?

网友:
黑屏,没发现亮点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切了之后竟然还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在朋友废品站里整袋整袋的,没看上,因为不知道怎么玩,总不成在自家门口来块屏吧 ...

把他做成对联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他做成对联哈哈哈哈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怎么这么优秀呢,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随时换对联,壕啊

网友:
控制器在哪买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