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pad5 a1822换屏背光不亮,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9-10-09):
ipad5 A1822,碎了的原屏背光可以点亮,买的屏不知道怎么点不亮,刷机可以刷充电有显示,充半天好像没有反应,请问大神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换的是原装的吗?看一下型号对不对、仔细看一下接口是不是有连焊的地方

网友:
a1822不是ipad5吧    比ipad air2(民间叫法ipad6)还要高一级。既然充电有显示,那不会是开机键坏了开不了机吧!

网友:
如果换回原屏能够亮,那可能新屏接口抠爆了,接触不良,如果原屏也不亮了,那就可能主板背光线路烧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教,用手机微距看接头都没有问是,今天试了一下,用原装屏点后,待机,直接扣掉屏线换上新买的屏,按一下开机键居然亮了。但是关了机过后,在开又开不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教,用手机微距看接头都没有问是,今天试了一下,用原装屏点后,待机,直接扣掉屏线换上 ...

连线刷机,有一个爱疯6同样问题,刷机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刷机,有一个爱疯6同样问题,刷机后好了

也刷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