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PSON L800黑色墨盒真的堵了

楼主(2019-10-09):
外置连供,强力冲洗也冲不开,当然连接导管里边墨是满的,说明真的堵了。用清洗功能看来对付不了了。
其他颜色一切正常。

想问一下大家:我不用来打文档,但过几天就用一个有各种颜色的字体文档打一下以防干了。具体把字改成其他颜色都正常。有没有办法不用黑色墨盒,黑色由其他颜色组合产生?如果可以的话怎样设置?

网友:
epson 的好像没这功能。只有墨盒自带打印头的打印机 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现在也用外置仓储墨盒
目前打印机自带的设置好像没有这个选项了
用软件可以实现,例如ps,用cmyk模式,cmy出来的混合黑和k的黑略有不同(前期你要懂cmyk原理)

堵墨头,如果是用原封墨水,在保修期,就送当地修下
如果过了保修,可以自己拆下折腾,但要小心整个over的风险

网友A:
用矢量软件打印出来的字体就不行,必须输出图片打印才能用彩色合成黑色,比如word打印就是黑色头,你转换成图片打印就是合成黑色

网友:
有的软件 可以调整颜色,让黑色偏一些,这样就只能是彩色合成黑色了,但是 不是所有的软件都能调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矢量软件打印出来的字体就不行,必须输出图片打印才能用彩色合成黑色,比如word打印就是黑色头,你转换成 ...

嗯,回头试试。图片的能合成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