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指导 如何让工作灯上下左右前后快速定位?非蛇皮管式

楼主(2019-10-09):
一直没想出那种设计的工作灯6自由度放置  手持或蛇皮管居多 难道就没有别的设计了?

网友:
X宝上直接搜 “工作灯”

想要灯6自由度  固定在你身上就行

网友:
淘宝搜搜长臂灯

网友:
万向节,一个不够上两个,参考摄像头支架 O1CN01yg4LXd27z8NdmkSL9_!!1036987867.jpg
T2GHzqXepXXXXXXXXX_!!838717949 (1).jpg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