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士必得256G主控点序AS2258如何开卡?

楼主(2019-10-09):
工具我有,但找不到开卡的教程,听说挺简单的,想摸索一下,但是无法转换出大S的闪存型号,希望能帮我转换成镁光的闪存号,告诉我如何开卡

网友A:
这个目前得用这个版本开,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我倒是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PF603对应镁光的这个编号:Micron MT29F512G08EBHBF   ,是64G 1ce B27A制程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得用这个版本开,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我倒是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PF603对应镁光的这个编号:Mi ...

没有这个工具,网上好像搜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工具,网上好像搜不到吧

量产部落的软件,付费升级年费会员可免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部落的软件,付费升级年费会员可免费下载。

这不值当吧,固态才1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值当吧,固态才100多

所以一段时间咸鱼一大把这种闪存主控,没人玩得转。软件一出立马销售一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得用这个版本开,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我倒是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PF603对应镁光的这个编号:Mi ...

我问一下,是在哪里转换成镁光编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下,是在哪里转换成镁光编号的?

我是从3267AE的FlashDB里,通过制程查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3267AE的FlashDB里,通过制程查到的。

镁光的网站也有Laser code转实际型号的网页

PF603应该是B17A,我看AS2258+PF603很多坏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镁光的网站也有Laser code转实际型号的网页

PF603应该是B17A,我看AS2258+PF603很多坏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段时间咸鱼一大把这种闪存主控,没人玩得转。软件一出立马销售一空。 ...

我收了一些做U盘了,贴3281可以,4k挺不错。

网友D(2020-05-09):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得用这个版本开,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我倒是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PF603对应镁光的这个编号:Mi ...

开了个年费,结果不能下载了,要额外收费,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了个年费,结果不能下载了,要额外收费,太坑了

有偿代开AS2258:giggle:

网友E(2020-06-18):
这个主控也是AS2258的,可以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控也是AS2258的,可以开吗?

可以开,你这个闪存配置好奇葩啊,8ce+1ce+2ce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得用这个版本开,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我倒是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PF603对应镁光的这个编号:Mi ...

现在不让下载了。。。

网友(2021-02-22):
这个开卡版本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让下载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340&mobile=2
己传

网友(2021-04-13):
请看私信

网友(2021-09-09):
我也这个士必得固态,开卡工具也有就是开卡失败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