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DPS5005换个前级电源,同时更换下外壳

楼主(2019-10-09):
之前用UPS电源外壳做了5005的外壳加烙铁,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用烙铁的时候还得带着电源跑,有点麻烦,准备拆了分开,
同时把5005前级从48V240W换成48V350W,可以微调到56V,
正好用在5005上,生命在于折腾嘛
先看看之前的二合一,留个念

第一套方案,电源外置,先打印好外壳

装上电源,有点丑,弃之

第二套方案,用6006的外壳正好装下明纬350-48电源
先设计好面板,打印

装上零件看看,还可以吧

后面的样子,带蓝牙和USB的,平时用蓝牙就行了

装机上电,成功(本来就没啥挑战性)

和6006对比一下,还是6006漂亮

结束,欢迎探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打印机啊?开孔那么光滑?我的打出来孔总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打印机啊?开孔那么光滑?我的打出来孔总是不好

AC的4max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打印机啊?开孔那么光滑?我的打出来孔总是不好

机子只是一部分,主要还是看调校

网友B:
抖很好看,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很好看,羡慕

入门级的,我是业余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级的,我是业余玩家

这还业余啊,6006是60v 6a?

网友C:
有3D打印机真好。。。打这个外壳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3D打印机真好。。。打这个外壳要多长时间呢?

两个小时左右

网友D:
我也买了个5005,调整电压电流真的不方便,一下一下的的按烦人,还是线性电源好用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个5005,调整电压电流真的不方便,一下一下的的按烦人,还是线性电源好用快捷。 ...

直接连手机或者电脑调就好了,而且也不需要一直调,常用的就那几个参数,保存好了快捷调出就行了,我用是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个5005,调整电压电流真的不方便,一下一下的的按烦人,还是线性电源好用快捷。 ...

同感,很多时候宁愿用线性电源。不过要精准电压电流的时候就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