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DIY了一个大容量装机PEU盘

楼主(2019-10-09):
最近手头一个用了7年的装机U盘光荣去世了    本想着买一个算球了 但是市面上便宜的质量差  品牌的又不便宜   所以只好自己尝试做着玩咯   经过各方面的询问某些大佬们    发现慧荣3257这个主控兼容性最好   于是乎买了十多个主控外加热风枪回来玩    正好手上有一些颗粒 海力士东芝美光这些    正好能用上    先做了两个64g的3257U盘玩玩     说实话  这个主控兼容性确实不错    拆机的板子才五元一块    也属实不贵    连很老的奔腾四处理器的主机都可以识别到并且进入pe系统   真的是装机必备啊

网友:
不错不错,欢迎入坑

网友:
跑一下分呢

网友A:
不知道是光线的原因还是怎么,
USB接口看着质量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光线的原因还是怎么,
USB接口看着质量好差。。。

是   可能是拆机主控的原因

网友: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多大容量

网友B:
刚买回来热风枪就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回来热风枪就会用啊?

是啊 天生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光线的原因还是怎么,
USB接口看着质量好差。。。

不差,是雷克沙的主控板拆机的。

网友:
4CE的Flash,只能跑出2CE的速度,浪费了点。

网友:
我想问问下,你的3257是用量产工具进行多区多启的么?兼容性可以?还是单启而已?你用啥软件?学习。

网友C:
楼主这个算啥大容量,我的电脑系统优盘是楼主的几倍大。他的系统优盘是64GB  我的系统优盘最小都是 128GB  256GB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算啥大容量,我的电脑系统优盘是楼主的几倍大。他的系统优盘是64GB  我的系统优盘最小都是 128GB   ...

是 您厉害

网友:
既然都diy了,为啥还选海力士啊?我碰到过的几个丢数据的都是海力士的片,后来买优盘看到海力士就自动翻页了

网友D:
3257还敢用海力士啊,我很多都是大容量海力士直接上2246XT固态,写入放大直接擦写到寿命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57还敢用海力士啊,我很多都是大容量海力士直接上2246XT固态,写入放大直接擦写到寿命废掉 ...

这个片是从创见的固态拆的   不知道为啥创见这么爱用海力士颗粒  贴3281上开不出  只能贴这上了

网友(2019-11-28):
现在装机需求不大了吧,记得当年去电脑城装机,JS拿出新硬盘直接往里灌,灌完热插拔,很暴力

网友:
太大了,8G够了。

网友:
好想要这个3257的优盘呀,
楼主卖的话,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