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珠改装望指点

楼主(2019-10-09):
麻烦各位给看看这个筒的灯珠型号,能否改灯珠提升一下,变亮一点。
这个是厂家说的xpe灯珠,但是型号不知道是什么,能不能在只换灯珠的情况下提升一下亮度,还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吧。

网友:
这么厚实的铝合金筒身,散热不错吧。
建议测一下现在的功率,然后看能不能换灯珠,

网友A:
果冻,荧光粉都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荧光粉都刮了?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灯珠封装固定的,不能随便换其他型号,另外光换灯珠不改驱动也增加不了功率~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着像xpe q3或q5,而且是国产高仿的~

网友:
这个需要去马云家找卖灯珠的问一下,你这个灯珠应该是四个颜色,以前灯珠正负极较小,现在灯珠比较大,不太合适

网友:
提升亮度不换灯珠就得换控制部分,目测是3-5w灯珠,换了控制部分也提升不是很明显,如果都换你手电筒散热一定不够,折腾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