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想做个高精度LED时钟,请教坛友啥方案较好

楼主(2019-10-09):
很多坛友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高精度时钟。我手头已有两个模块:
1、TM1638按键数码管LED显示模块(8位数码管\8按键)
2、高精度时钟模块DS3231
想做个高精度LED时钟,要求:
1、能用锂电池供电
2、能显示高精度时钟(包括时分秒)
3、按键可调整年月日时分秒
4、按键可显示年月日,数秒后恢复显示
本人水平有限,请教坛友啥方案较好?

补充内容 (2019-10-13 19:46):
在众多坛友帮助下,我的第一款OLED屏高精度时钟已定型(见80、83楼)。
现计划着手做第二款高精度时钟(见87楼)。
欢迎坛友继续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A:
连:这符号都没有,怎么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这符号都没有,怎么做啊

人家放两LED常亮在中间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这符号都没有,怎么做啊

要啥:符号?可以用小数点代替呗。只是想做方案呗。曾经想用51单片机或者Arduino但觉得支持锂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放两LED常亮在中间可以吧

要啥:符号?可以用小数点代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放两LED常亮在中间可以吧

一体的,怎么放啊

网友C:
对于led,锂电池供电,啥方案都没用,功耗太高,我搞个lcd电池供电,单片机电流不到1μA,lcd电流400μA,棺材盖都压不住,更别说led了。
平时不亮,按任意键亮,还能降低点功耗

楼主:
这里有一个参考实例
http://www.51hei.com/bbs/dpj-38682-1.html
我来个8位数码管ds3231时钟

网友:
DS3231SN 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led,锂电池供电,啥方案都没用,功耗太高,我搞个lcd电池供电,单片机电流不到1μA,lcd电流400μA, ...

当然,绝对的低功耗LED时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相对低功耗,比如能用手机锂电池供电3天以上充一次电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D:
用数码管玩不出什么花样,最起码也要上个12864才好玩,再说,3231已经很老了,不如玩一下RX8025-T,我用这个芯片做了一款工控设备,发现两个多月了,误差没有超过2秒。

楼主:
我这个DS3231模块其实芯片就是DS3231S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绝对的低功耗LED时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相对低功耗,比如能用手机锂电池供电3天以上充一次电也可以 ...

我前面发的帖子,led自动wifi对时,1000ma的手机锂电,常亮,20天充一次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绝对的低功耗LED时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相对低功耗,比如能用手机锂电池供电3天以上充一次电也可以 ...

如果是几天充一次电的话就不怎么用关心单片机的功耗了,大头都在led上,自身的功耗高点低点跟led比不是一个级别,自己会什么用什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led,锂电池供电,啥方案都没用,功耗太高,我搞个lcd电池供电,单片机电流不到1μA,lcd电流400μA, ...

家里的lcd时钟,3个1.5电池能用3个月(其中有一个还是2个还是是用于夜光的,没仔细看),锂电如果自放电低的话,估计还能长

网友E:
可以推荐你去零知实验室官网,那里或许有很好方案,教程里面有涉及到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几天充一次电的话就不怎么用关心单片机的功耗了,大头都在led上,自身的功耗高点低点跟led比不是一 ...

关键是要支持锂电供电,锂电低到3V左右也还能工作,这就不好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码管玩不出什么花样,最起码也要上个12864才好玩,再说,3231已经很老了,不如玩一下RX8025-T,我用这 ...

RX8025-T没用过,某宝上RX8025-T模块的价格也不便宜。关键是用的人少,资料还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推荐你去零知实验室官网,那里或许有很好方案,教程里面有涉及到这一块 ...

谢谢,找到“零知教程模块使用-DS3231时钟模块”
http://www.lingzhilab.com/forum. ... mp;highlight=DS3231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码管玩不出什么花样,最起码也要上个12864才好玩,再说,3231已经很老了,不如玩一下RX8025-T,我用这 ...

不是很喜欢用LCD来做时钟,主要是没有LED数码管简单直观看着清晰,而且必要时可以改成LED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