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向硅炸掉的贝尔莱德挂烫机维修,还好只是硅坏了

楼主(2019-10-09):
这个挂烫机已停工好几个月了,中途撸了双向硅,也一直没时间动手
这次国庆除了带爸妈为网红的城市添堵外,也抽空把它整治了一下

挂掉的挂烫机

详细拆机请参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30

主机内部

锈蚀的加热器,不过没坏

炸掉双向可控硅,已看不清型号

在网上找了电路图,双向硅可以用BTA16

撸了几只ST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简介

原来散热的三通上的安装螺丝锈断了,是没办法装硅了
看内部结构,只能另找地方装

找个差不多的散热器,以前做的触摸、雨水传感PCB,用来隔热固定

打孔装好就是这样
PCB缺口用来让位

连接线剥皮
依次是A1接零线、A2接加热器、G接导通角控制

焊好,做好绝缘

装在电源灯的螺丝上

整理好线

装好壳

加水、通电

最低档功率

最高档功率

出蒸汽了

用这条裤子试试

功能恢复,收工

还好这台挂烫机只是双向可控硅坏了,换新搞定
但水垢太多,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结构原因,不方便测可控硅的温度,估计应该够了吧

网友A:
这种机子还是要用纯净水的~

网友B:
没想到功率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还是要用纯净水的~

是呀,伺候起来真麻烦

网友C:
看意法的管子最简单就是看字体,应该是真的

网友D:
谢谢分享,新管的安装位置甚是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功率这么大啊

标称是1350W,估计偶家电压高了一点点

网友:
快1500w,估计可控硅很热~

网友:
原来是水冷的,散热效果会好点

网友:
我的挂烫机也是可控硅炸了,直接连着板子换了,包邮20元不到。

网友:
贝尔格莱德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首都

网友:
是有漏水的地方吧,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将近1500W的功率,建议可控硅散热片用稍微大一点的,这样寿命长一点

网友:
这水垢看着真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意法的管子最简单就是看字体,应该是真的

看字体像是ST的,但这个只要是相同字体不就可以仿冒!

网友:
内部整体还行,功耗不小。

网友:
只看到国产字样 像是真的

网友:
这挂烫机好像以前拆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新管的安装位置甚是巧妙

实在找不到其他方便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