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流光溢彩话快门

楼主(2019-10-09):
手机拍摄,加长曝光时间,多试几次就能得到满意的效果

自动是1/20s,太黑,又没光迹

快门加长到1/3s,出点光迹了

加长到1s

2s,过曝了

还是1s合适点

手机摄像头光圈没啥玩头,只能玩玩快门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觉得第一张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张好一些。

偶倒是喜欢流动的光迹

网友B:
手机拍夜景还是难过点

网友:
鹅公岩大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夜景还是难过点

没办法,手机传感器尺寸小了点

楼主:
咋,大婶来重庆了?

网友C:
这个还要单反,手机还是差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大婶来重庆了?

NO,只是第一张图路牌提示,重庆算西南地区?有些不解,明明在祖国中心,西南财大有同学,有次去拉萨出差,成都转机时去看过她,重庆真没去过,离成都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要单反,手机还是差很多

单反也不是随身携带的,手机常在嘛,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只是第一张图路牌提示,重庆算西南地区?有些不解,明明在祖国中心,西南财大有同学,有次去拉萨出 ...

大概、可能、也许是按相对偃师二里头来划分方位的
另外:重庆离成都300km左右,记得直达高铁是1小时多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O,只是第一张图路牌提示,重庆算西南地区?有些不解,明明在祖国中心,西南财大有同学,有次去拉萨出 ...

很有气魄,这样的划分第1次看见,点赞,

网友:
感光度设置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气魄,这样的划分第1次看见,点赞,

不过中国地理中心是在陕西咸阳泾阳县永乐镇

楼主:
感光度设低后,手机屏幕一片黑,都没法取景了
除非有脚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光度设低后,手机屏幕一片黑,都没法取景了
除非有脚架

先用其他模式取景,保持着取景位置再切换到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