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带环表笔的由来,以及什么表笔使用顺手

楼主(2019-10-09):
以前老是觉得带环表笔的脑残设计哪来的,看网上帖子才知道原来是筷子惹得祸外国人不会用筷子,所以要双手使用表笔,带环表笔由此而来

看来设计还是要切合当地人习惯为好,不是别人好的就是自己好的,这就叫入乡随俗。

手头使用最顺手的表笔就是下面的小环表笔,喜欢它的小环设计还有纺椎形笔身,以人为本,手感舒适,尤其是尾部锥形护线口,让线以一个圆弧形折弯,保护效果很好,使用多年也没断过,这种表笔见的不多,虽说线不是硅胶的,使用时要小心烫伤,但用着最顺手

网友A:
我台表用这种,,muell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台表用这种,,mueller的

这种表笔比较细,手感应该还可以,就是前面的大环,测量小零件是不顺手

网友B:
带环不是防止手指滑到带电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环不是防止手指滑到带电部分吗?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C:
就说这个和筷子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环不是防止手指滑到带电部分吗?

可能有这个功能,但是主要功能还是防止笔尖轻易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这个和筷子有什么关系。

不会用筷子,单手用不好表笔

网友:
带环主要是电压标准,CATⅠ、CATⅡ或CATⅢ要求不一样的…
楼主下面那个表笔我也有,以前群里朋友送过我两副,还有夹子…

网友D:
我觉得是防止手无意中过于往前,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防止手无意中过于往前,触电

不知道当时设立的标准,但是这个环严重影响了测试时表笔的头部间距,单手很不好测小零件

网友E:
小环的那款是美国理想的表笔,IDEAL,我有个理想的钳形表,是我用过时间最长的表笔了,但仍然被我用断了,那时候经常装在斜挎包里,硬生生的把里面的线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当时设立的标准,但是这个环严重影响了测试时表笔的头部间距,单手很不好测小零件 ...

那是因为我们会用筷子所以希望一只手可以测,老外估计就没这技能。

网友:
我就是两只手操作的呀,一只手感觉没法弄,难道是我29元万用表的表笔太差了?

网友:
真是虾扯蛋。4楼那个是正解。
安规要求的,电工用表,要有那个防止手指滑向前的挡环。
当然,这玩意对一般电子工程师完全没鸟用,还碍事儿得很。我都是把它做了环切再用。
别回复跟我扯啥安全问题,我基本上不测220,更不测更高。平时都是30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环的那款是美国理想的表笔,IDEAL,我有个理想的钳形表,是我用过时间最长的表笔了,但仍然被我用断了:lo ...

是的,这个表笔是我用过的最顺手的,可惜很少见,不然买几付备用了

网友:
这环的确不好用,挺碍事的,看来得给它做个包皮环切手术才行

网友:
早就削掉了,测试小元件极为不便。谁手拿筷子夹菜手还能碰到菜!

网友F:
应该设计成可以取掉的环,想用就留,不想用就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设计成可以取掉的环,想用就留,不想用就拆掉

可惜,咱们说的没用,我的这付拍完照片接做了环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