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49G7200液晶电视屏幕上部出现多条细横线

楼主(2019-10-09):
创维49G7200液晶电视屏幕上部出现多条细横线,刚过保修期。估计显示屏幕坏了,自己个粘了块透明胶带,临时处理使用。
希望厂家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保修期限。
这种办法只能自家参考使用,不能用于其他盈利场合。

型号

浪费不少透明胶带

处理后

网友:
把图编没了

楼主:
图片发不了

网友:
看来现在电视不管国内国外质量都是垃圾,
不是电源板坏就是屏幕坏,
电源板坏还好修点,屏幕坏等于换机,
但是,屏幕不是保3年么,创维不是?

网友:
这是逻辑板的软排线到屏的粘接口脱胶引起的,这种情况除了产品本身做工质量不过关以外还与产品使用环境有关,高湿高热使用环境下这个排线的到屏的粘接处也较容易出现脱胶的故障。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这种故障可以用专用烙铁头(此种烙铁头前端是软性的硅胶)热压或许可以解决,但并不是100%有效。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