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01电阻测量速度

楼主(2019-10-09):
经常看到有人抱怨fluke1*b速度慢,客观说上一代15/17b的确是慢,新的15/17b+/10x换了芯片速度已经满足需要了,发现手机有慢动作功能随手拍下来供参考

楼主:
图片来自慢动作视频截图,从ol到1kΩ,表针走过1s,说明测量过程没有超过2s

网友A:
2秒还不慢?UT61E大概一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秒还不慢?UT61E大概一秒左右

61e也用过,速度差不多,你也可以拍个试试,感觉和实测可能有差别

网友B:
楼主有更改它基准的计划么?
曾在旧站提过。我有这个表,一直在关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更改它基准的计划么?
曾在旧站提过。我有这个表,一直在关注着 ...

每天瞎忙,还没来得及改,不好意思啊

网友B:
前几天温度高,27、8度,电压测试基本上漂 1-2个字,测2.500为 2.498或者2.499

这几天温度降了4-5度,大概漂了3-4个字了,测 2.500为 2.49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温度高,27、8度,电压测试基本上漂 1-2个字,测2.500为 2.498或者2.499

这几天温度降了4-5度,大概 ...

我这个表以前改过,温漂已经不明显,23+/-10℃内也就偏1个字,所以也就没急着改基准,我以前改的是10兆电阻,你能提供具体的温漂数据的话我可以在手头的电阻里挑一挑,看能不能找个适合的送给你,这个改法没风险

网友:
实测F17B+电阻档速度为400欧姆档2.2秒左右,40兆欧档3秒左右,F101应该也是这个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温度高,27、8度,电压测试基本上漂 1-2个字,测2.500为 2.498或者2.499

这几天温度降了4-5度,大概 ...

27度取中间值2.4985V,23度2.497V,温漂=150ppm/℃

网友:
电阻越大速度越快,测100欧以下电阻才能试出速度,61E还行2秒不到吧,136+更快一点1秒左右.市面上有几款新型单片机的表都挺快的.1秒左右速度是相对的,你一直用慢的表就没什么感觉,可能还觉得挺稳....用一段时间快表,再用慢表那叫一个混身难受,

网友B:
我也来测一测
小电阻

图片需要编辑顺序,上传后乱了

8.5欧,测量时间 24:51 - 26:25 秒

8.5欧,测量时间 31:35-32:54 秒

2.3欧,测量时间 32:10-33:50秒

2.3欧 测量时间 37:52-41:02 (这个时间长主要是快速跳到 2.4欧,从2.4欧到2.3欧耗费时间长)

网友C:
我是来看大家秀手表的

楼主:
再上个hioki的dt4222
1kohm 0.8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测一测
小电阻

2.3ohm那个最后一位不应该算在测量时间,接触电阻和噪声影响都有可能导致最后一位跳1个字,楼主用秒表比我前面测的准确,101基本上都能在1.5s完成电阻测试。我在老站里好像提到过101只有1ohm以下电阻是比较慢的,其它都挺快

楼主:
再上fluke115的
还是1kohm 0.9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大家秀手表的

不好喧宾夺主,我换个表计时

网友B:
FS98O24 速度肯定比 FS9721 的方案快,因为我比较过 UT33A 测电阻
这个表在热天使用,还是感觉不错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98O24 速度肯定比 FS9721 的方案快,因为我比较过 UT33A 测电阻
这个表在热天使用,还是感觉不错的哈
...

的确明显快很多,0-1ohm速度慢怀疑是软件考虑到用欧姆档判断通断要求速度同时600.0ohm档最后一位受连接状态影响比较大做对这个范围的电阻测量做的取舍

网友(2020-01-29):
就测电压和电阻的速度,没有什么表能比众仪一款百元表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