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box360电源拆开110v改220v

楼主(2019-10-09):
咸鱼买的xbox360电源型号是HP-A1502R2,网上查了一下改电源帖子,发现这款就直接是两用的,拆两根线再接一根线就ok了,本来看帖子是要拆4个压敏电阻的,拆了一个下来看看型号是471的,就又焊回去了,其余的三个也没看,应该都是一样的,成功了,具体改的地方下面图中有画出,感觉这型号电源改220v最简单了,拆两根线,加一根线,问题解决。

改电源方案仅供参考,请确认是否是这个型号和元件是否一致,尤其压敏电阻是否一致,谢谢

待机状态灯橙色

开机状态灯绿色

谢谢各位到此结束

网友A:
插电一下黄灯就灭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这样改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一下黄灯就灭是什么问题?

估计里面有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的原理是什么?

我是看了有关帖子跟着学的,估计是把并联的两个200v电容改成串联的吧

网友C:
这种电源一般是127V以下为倍压整流,200以上为全波整流,旧式世界范围电源是通过一个转换开关手动切换倍压与全波的工作状态

网友D:
这电源挺好的,楼主打算做点啥呢?

网友E:
多少入的?我五年前买的剪线改好的35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入的?我五年前买的剪线改好的35元一个。

要价35一个带连接主机的线插头,我还价30包邮,这东西现在死贵,有卖5、60的,还有更高的,咸鱼也抢钱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挺好的,楼主打算做点啥呢?

这不是淘了一个360主机,没电源嘛,买个看看主机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一般是127V以下为倍压整流,200以上为全波整流,旧式世界范围电源是通过一个转换开关手动切换倍压 ...

高手,估计是这样的原理,我就是按照网上的改电源帖子来改的,一知半解,见笑

网友:
去年撸的。
70元含邮3个
两个版本

楼主:
本来我也想多买几个的,感觉买多了没有用就30包邮,买了一个

网友F:
早两年在矿坛买了一个,220V的,才35包邮,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两年在矿坛买了一个,220V的,才35包邮,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矿坛也不是早年的矿坛了

网友:
倍压整流改全桥整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价35一个带连接主机的线插头,我还价30包邮,这东西现在死贵,有卖5、60的,还有更高的,咸鱼也抢钱了, ...

之前还装了个闲鱼APP,逛了逛,根本不是二手东西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还装了个闲鱼APP,逛了逛,根本不是二手东西的价格

感觉个人卖二手东西的很少,都是一些商家在冒充

网友H:
这个电源真好,肉又多,空间也不那么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真好,肉又多,空间也不那么紧凑。

就是太大了,比一般的电源大、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