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电子负载测试电源适配器用哪种模式准确?

楼主(2019-10-09):
IBM T43,声音一大或激烈就会蓝屏,例如激战时一堆枪声。怀疑电源适配器有问题,输出标识是16V 4.5A.
有电子负载,想知道用CC CV CP那种测试比较好,如何测试,如何观察?谢谢,对电子负载不是很懂。

楼主:
请问如果电压或电流不稳定,要维修的话主要换哪些元件?

网友:
确认是否电源问题,在线测量输出电压在故障出现时,电压是否波动,波动有多大。如果波动,检查高压滤波电容电压波动是否大。一般此电容电压在300V左右,如果电压偏低,说明此滤波电容容量小了,更换一只新电容,最好比原来容量大些的。如果高压电容电压正常,检查低压滤波电容容量。如果没有检测仪器,把这几只电容都换新的。

网友:
CV 直接上16V  2A起步  3A 接着0.5A逐级上升

网友:
cc 直接调到额定电流 看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