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2 K2P刷官改和原固件的中继信号差别

楼主(2019-10-09):
  请教一下K2 K2P刷官改和原固件的中继信号差别,一样还是官改固件中继信号更强?

网友:
没感觉有什么明显区别  用起来感觉差不多

网友:
用起来感觉差不多

网友:
我也打算刷,现在用原厂的固件过一段时间就会掉线,也是当ap用的

网友:
和300m的水星,做中继差别大吗?

网友:
官改和老毛子中继都没问题,蛋官改貌似速度快

网友:
官改效果应该和官方一样的,因为只不过是在官方的基础上删除某些功能和添加某些功能,大框架、驱动什么的都没变。
刷openwrt、padavan就不一样了,架构变了,驱动也变了,信号肯定和官改官方不一样。

网友:
加装定向天线有效果

网友(2021-03-05):
信号强度差不多其实,K2P速度稍稍稳定点。 不过K2反而能搜出更多5g热点我就搞不懂了。 同荒野无灯padavan,有人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