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单拆解古董ThinkPad G40

楼主(2019-10-09):
家里现在用的电脑没有光驱,突然想到之前的古董ThinkPad G40,当年从日本扛回来的大黑砖头。有DVD光驱,可以读DVD碟,刻录 VCD。于是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

就是它了!

打开小盖,取出硬盘、看看内存条。
40G日立硬盘、768M KingMax内存,CPU记得是2.8G的Intel。2004年的东西,那时可是高级货。

后面的接口,好多接口是不是都没有见过

拆螺丝,撬开。扎实的用料,纯铜块散热。
这货3.7Kg,当年都怕扛着它出门。累啊!但用了近10年,从未死机。不得不佩服当年的ThinkPad的质量。

上面这玩意,估计90后都没有见过了。猜到是什么了吗?软驱!居然还自带1.4英寸软驱。

这就是我想要的光驱。

光驱接口。这种转接头好像找不到了。不知道万能的贴友有没有方法???望赐教!!
昨晚拆的,太晚,其它的就丢一边去吧,下次再拆!
记得这货好像还能开机的。神物啊!!!

网友A:
以前嘛,覺得寬屏很怪;
現在嘛,看到正屏反倒覺得怪。
人啊,就是奇怪的動物啊。。。。

糟糕,暴露年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嘛,覺得寬屏很怪;
現在嘛,看到正屏反倒覺得怪。
人啊,就是奇怪的動物啊。。。。

环境改变人哪----
价值观,审美,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嘛,覺得寬屏很怪;
現在嘛,看到正屏反倒覺得怪。
人啊,就是奇怪的動物啊。。。。

这货分辨率1920*1440,当时应该也是怪兽级的啦!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在那个电脑上读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在那个电脑上读碟呢?

BIOS缺电,启动要重新设定时间等。复制来复制去的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在那个电脑上读碟呢?

请看题主发的第一句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在那个电脑上读碟呢?

覺得慢唄,
估計裝的是XP啊。。。這可是P4啊。
你想想,現在連個什麼T6600都嫌慢了。這是時代的變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货分辨率1920*1440,当时应该也是怪兽级的啦!

哇塞,是的呢。
趕緊找塊板DIY一下,把顯示器用起來。
別想著收藏啊,不用會發霉的。
除非你找個密封袋抽真空什麼的。

网友C:
G系列当年好像定位是台式机替代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覺得慢唄,
估計裝的是XP啊。。。這可是P4啊。
你想想,現在連個什麼T6600都嫌慢了。這是時代的變遷啊。

我还在用T6600,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T6600,呵呵。

啊……得罪了。今天言多必失(鼻屎)啊:)
怪不得您還不肯通過我好友的邀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是的呢。
趕緊找塊板DIY一下,把顯示器用起來。
別想著收藏啊,不用會發霉的。

没有这技术啊!再说想想也干不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G系列当年好像定位是台式机替代品?

也不能这么说,也应该也是追求性能的结果。近2万RMB呢

楼主:
厚着脸皮请大家打赏一点M币。不知道为什么新人时会-500M币。现在还近负300:loveliness::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覺得慢唄,
估計裝的是XP啊。。。這可是P4啊。
你想想,現在連個什麼T6600都嫌慢了。這是時代的變遷啊。

觉得慢也没用啊
这样的光驱,我看也快不起来
能到1M的速度就很不错了

网友E:
开机  联网 共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  联网 共享 ……

如果能接上USB直接使用,还是便捷得多,对吧

网友:
感觉最经典的机型的X61

网友:
这个是并口光驱 淘宝可以买到移动光驱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