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l431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2019-10-09):
请教下,我看那个431的原理图,是不是只要在1脚和3脚或者1脚和2脚之间并联电阻,就可以达到提高输出电压或者降低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1脚与2脚并联电阻,可以提高电压。1脚与3脚并联电阻,降低电压。

网友:
你是怎么做的?怎么不上个电路图

网友:
1脚是参考电压2.5V,2脚地,3脚输出,如果在13之间接个电阻,1与地之间接个电阻,1脚会稳定在2.5V,就可以任意改变3脚的电压。

网友:
1脚和2脚并电阻,能提高电压
1和电源输出正极并电阻,能减小电压,不是在1脚和3脚并

网友:
参考极R   与阳极 A极并电阻能提高电压
参考极R  与  电源输出正极并电阻,有减小电压

网友:
有的原边集成带各种保护其431只能略微调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