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个卡片手机,这东西真不建议用,据说辐射超标严重

楼主(2019-10-09):
没反应了,拆开看看。

先行破拆,正面按键两面胶,打开就是螺丝,结构简单,初步判定电池亏电

限流500毫安,看这电池不是很坚挺

开机了( ¨̮ )就是电池亏电了

装机,完工,扔一边吃灰去

网友:
挺可爱的手机  手机辐射都挺大的  戴耳机打电话会好很多

网友:
以前用过一台,被洗衣机洗过后就没再用了,

网友:
太阳光也是一种辐射

网友:
我还没有看到没有辐射的手机。有些人,看到辐射两字就腿软!

网友A:
这还不错了,是个真手机,我同学以前就被骗过,火车站卖的假手机,拆开里边就是张图片,上面写着电量低,然后背面是个灯,按一下,灯亮5秒,照到图片上能看到电量低

网友:
像个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错了,是个真手机,我同学以前就被骗过,火车站卖的假手机,拆开里边就是张图片,上面写着电量低,然 ...

零几年在一些网络视频,也见到过山寨苹果,充电只亮5秒钟,拆开后是一个玩具黑胶水芯片,有些不充电能发光5秒钟多了两节硬币电池。楼主的手机应该适合小学生用,没法安装应用,也没法玩游戏等。

网友:
发射功率就那么大,这点辐射算不上什么!

网友:
智商也是一种辐射~~~

网友:
屏幕似乎是OLED,可以D点什么

网友:
如何证明它辐射大?通话的时候发射功率比普通手机高得多?至少你得用仪器测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据说有个鸟用,没有仪器测试,没有量化,都是废话

网友:
最早用手机时有辐射这种说法,现在手机天天不离手,早就不在乎了,辐射对身体大不大也要看时间的长短。这种手机一般也只是偶尔用用,那点辐射基本可以忽略了。现在智能手机天天在手里玩,身体受到的辐射量比这小手机大的多。

网友:
真的不建议楼主晒太阳,据说辐射超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