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镁光M4借尸还魂记(JMF616缺固件的解决过程)

楼主(2019-10-09):
镁光M4掉盘了,30分钟大法试了好几次,也无回天之力。

用FlashMaster查了一下颗粒信息,因为不会sf2281开卡,所以打算用手上的JMF616为其续命

先贴上一块

开卡试试

工具不支持,不过这难不倒我,修改flash.ini,增加闪存参数

再试,哈哈,这下识别了

不过高兴得太早了,点开卡,居然缺固件

问遍了谷哥度娘,任然百思不得其姐,不过尝试用605的工具开卡,居然可行

居然还能正常使用,不过容量应该是8g才对啊,怎么才6.5g。

后来在老站翻前辈们关于616缺固件的帖子,有大神说贴满8片就不会报缺文件了。
难道不同通道数量的固件不一样?软件直接选8通道试试,果然就不缺固件了,目前只贴1片,开卡错误是正常的。

马上把8片贴满

再开卡,锣鼓喧天,普天同庆

SSD-Z看看

再来测个速度,读250到了SATA2的上限,写100+

再把板子装回M4的壳子

于是就得到一块重生的SATA2版本的M4:lol::lol::lol:

这次折腾的过程,希望能给也遇到JMF616缺固件的朋友们一点启示。

网友:
速度有点慢

网友:
牛掰,玩SSD的都是高手

网友A:
2246en 不支持吗?  我记得有个cbaaa的颗粒 最后贴在2246en上 还是挺好的,速度能看

楼主:
616是sata2的,也就这个样子了,而且这个芯片写入就真的只有10多M。折腾着玩玩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 不支持吗?  我记得有个cbaaa的颗粒 最后贴在2246en上 还是挺好的,速度能看 ...

只是手上恰好有616,2246en还真不知道。不过这个颗粒读还行,写的话就真的只有10+,上这个主控也不算委屈他

网友B:
真能折腾。我想知道焊8片用了多长时间?我是愁得焊这么多ts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能折腾。我想知道焊8片用了多长时间?我是愁得焊这么多tsop了

貌似折腾了个吧小时

网友C:
我有块新的惠普版M550 512G的SATA SSD,自买来就闲置没用上,就测试用了一个多TB。也不知丢硬盘盒会不会哪天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新的惠普版M550 512G的SATA SSD,自买来就闲置没用上,就测试用了一个多TB。也不知丢硬盘盒会不会哪 ...

镁光后面的盘子貌似稳定多了,也不太容易挂。

网友:
牛逼。。好崇拜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折腾了个吧小时

技术是不错,但现场有点惨不忍睹芯片周围那么多助焊剂,搞得跟泼了水似的

网友:
洗板水 洗洗就干净了

网友:
正好有一个板子,是这个问题,缺固件,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D:
我选了8通道,还是报错,缺固件。。。诶

网友D:
在你的助攻下,我已经拿605开卡成功了,容量少了一点点。16G开出1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了8通道,还是报错,缺固件。。。诶

flash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助攻下,我已经拿605开卡成功了,容量少了一点点。16G开出14G。。

605开出来没有缓存,不过好歹能用了,斜眼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5开出来没有缓存,不过好歹能用了,斜眼

离如何查看有没有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如何查看有没有缓存。

605的工具就没有缓存,不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