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小米电视4A青春版改装喇叭

楼主(2019-10-09):
这个小米电视4A买了一年多了,自带的喇叭音质有点不尽人意,刚好淘了一对小音箱,于是拆开看看有没有地方,打开发现那个小喇叭有点太惨了,机器本身带DTS杜比音效却配了个这样的喇叭,于是果断开始。
先接上线试了试,比自带的喇叭好太多了,高音通透低音深沉(咱也不会描述

楼主:
有个排线空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排线空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那个空接插件不是标了speaker(喇叭)吗?
在接2个小喇叭试试?

网友B:
这个电视机分辨率是多高的?

网友C:
这个喇叭装上去效果如何,还带高音的看着不错。国庆回老家也把电视的喇叭换了,原来的就是楼主要样的效果很差换了后感觉好点。

网友:
又换的喇叭是外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空接插件不是标了speaker(喇叭)吗?
在接2个小喇叭试试?

speaker是接喇叭的,中间还有一个插着黄色塑料片的,那里应该是还有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视机分辨率是多高的?

1080p的,青春版的配置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喇叭装上去效果如何,还带高音的看着不错。国庆回老家也把电视的喇叭换了,原来的就是楼主要样的效果很 ...

换上去好多了,高音一下子出来了,也有声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aker是接喇叭的,中间还有一个插着黄色塑料片的,那里应该是还有接东西 ...

那个是面板型号选择跳线,黄色相当于跳线。

网友:
国庆期间帮朋友网购小米4k4c50寸一台,开箱试机,画面还可以但伴音也是不堪入耳,估计是喇叭问题,于是把从音频输出接到多媒体音箱,结果无法实现,因为该机音频输出是数字式的。

网友:
还不如直接接音箱

网友:
我所有的电视都接了拆机喇叭线出来的   随便一对环绕喇叭效果都好很多

网友:
楼主还是换对大个点的、灵敏度高的喇叭比较好~!最好查一下是用什么功放芯片?如果可以的话,加大音频输出电容和电源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
价钱在这摆着呢。

网友:
panel ID,看样子是面板ID的意思

网友:
这个喇叭我在用 声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