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达通信电源改装大功率维修恒流充电电源并提供全套资料(ESR-48/56AC)

楼主(2019-10-09):
手里缺个大功率电源充电器,什么明伟可调电源我手里4到5个,电压不高电流也小(现在做电动车电池方面有些时候需要高电压大电流)。无意中看到有用这个台达通讯电源ESR-48/56AC(48v/50a)改造大功率充电器,于是网上搜了一下,有些改造好的要三四百,没事闲鱼上搜到一个未改装的电源90元加12元运费买来。这个电源网上详细的资料不多,我就来个清晰改装版的。视频自己去看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史上最清楚的开关电源改可调方法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3

补充内容 (2019-11-28 20:32):
132楼补充一张图片 取消低压庇护图

网友:
图文并茂 应该申精!

网友:
真牛掰,随便出手都是精品啊

网友:
受教了,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A:
为何不用63V电容两个串联而用25V电容5个串联,串联电容如果某个电容容量变小则电容两端电压会变高,容易超压

网友:
受教了,收藏以后备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不知道艾默生的能不能改

网友:
上传的图片小了点,分辨率再调大些图片看的更清楚

网友:
以后什么电压 的电动车电池都可以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63V电容两个串联而用25V电容5个串联,串联电容如果某个电容容量变小则电容两端电压会变高,容易超 ...

你这个问题还没考虑到,谢谢指教

网友B:
还是换几个好点的电容吧。串联的越多,总容量就越低。
串联的话,万一某个电容的电压不均衡就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几个好点的电容吧。串联的越多,总容量就越低。
串联的话,万一某个电容的电压不均衡就不好看了 ...

以后再说吧!同样体积的小,要么电压高,容量小,要么体积大,好吧!后面有空我再改吧!

网友C:
干脆搞两个 可以并联大电流 串联高压  和单独工作

网友:
感谢分享,图文并茂

网友:
这改造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搞两个 可以并联大电流 串联高压  和单独工作

你家里需要那么大吗?

网友:
改的不错!低压滤波电容真的不宜用5个串联,输出电压比较高(111V),只要有一点不均衡,某个电容就很容易过压击穿(耐压毕竟才只有25V),可以考虑用开关电源的高压滤波电容(两只200V耐压串联的那种),200V几百uF的两只并联使用即可。

网友:
你这样弄壳子的话里面似乎还有不少空间,输出电容用120V 100μ左右的,弄10个8个并联排在电源上方应该没问题,串联电容总没单个用着放心。

网友:
好羡慕啊会改。我5个电脑电源坏了都不会修,都是600~1600w,想找人修都没地方,今天下午我又出去找了,都是修电机的,写的修家电直接说不修,或许是不赚钱和嫌麻烦吧。修个马达电机之类的不是换电容就是换线圈,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