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自制小票打印机(爱普生M-150II打印头+自制驱动电路)

楼主(2019-10-09):
先来一个实物照

打印头是买的,爱普生M-150II,附数据手册

需要做的就是diy一个驱动板

看不清的同学看这里

然后制作PCB,打样

蓝牙模块来自1元POS,剩下都是在家里放了N年快发霉的元件。可能我的选型不是很合理,但合理地利用了闲置的元件

然后是代码。。。。

单片机接收电脑发来的串口数据,或者是蓝牙模块发来的串口数据,然后读取字库,打印

代码附上

说一下这个板子目前的缺陷:由于我对C8051单片机的IO配置不太熟,导致原理图设计时没有分配正确的IO,黑标检测(红外传感器)和E2PROM没法使用硬件INT和I2C,代码里也就没写,闲置了。。。

代码用了Small RTOS51 ,串口协议很简单,帧头 0x55 0xAA 后面跟16个要打印的ASCII数据

上位机呢?可以用任何一个串口助手,也可以像我这样,自己写一个

亦或是写个安卓版。。。

给个赞再走呗。。。

网友:
能打钞票不?

网友A:
这个是梳式打印头,爱普生出品,出租车那种发票就是这种打印机打的。俺以前就是爱普生的。
另外楼主会画PCB?能帮忙画一个吗?就是一些教学用的,画一些焊盘就可以了,到时装些电阻 电容教学生认识元器件。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哈哈,之前设备上好多这种迷你打印机,玩不转都当废铁卖掉了,早知道就留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梳式打印头,爱普生出品,出租车那种发票就是这种打印机打的。俺以前就是爱普生的。
另外楼主会画PCB ...

淘宝上卖的洞洞板似乎满足你的需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卖的洞洞板似乎满足你的需要哦

不好看 要整的专业一点

网友:
这玩意不错。有几个热敏的,POS机上拆下来的。还吃灰中

网友B:
先得有出租车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有出租车票才行

问司机要几张

网友:
楼主真会玩,之前银行送的有个POS机,有天手贱给打开了,结果被锁死,送去银行给搞好,结果银行收回去之后就不给我了,因为很少在那个银行办业务。

网友:
这都能DIY,曾经有两个小票打印头扔了可惜了。

网友:
赞楼主的动手能力!我之前禁不住诱惑入手了台热敏打印的

网友C:
2.4g的pcb天线怎么做?有AD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的pcb天线怎么做?有AD库吗?

可以付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pcb天线怎么做?有AD库吗?

就是一截导线而已,百度上一大堆,按照尺寸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梳式打印头,爱普生出品,出租车那种发票就是这种打印机打的。俺以前就是爱普生的。
另外楼主会画PCB ...

发给我看看,我是用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给我看看,我是用AD的

我现在还没有定,其实就是一张A4纸大小,分成6格,上面焊接常见元器件,只需要元件脚位焊接孔即可,基本不需要连接线。常见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等等这些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

网友:
这个厉害了,竟然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