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无刷冲击起子的一个感受。

楼主(2019-10-09):
刚看到有坛友发了威克士12V的无刷批,看着很喜欢。

但是我用过米沃奇2553和另外一个湘利无刷冲击批(有感),都是太容易保护,对于比较紧的螺丝,慢慢按下调速开关,大多情况下都会直接停转保护,而有刷(东成、WU280、牧田022、朝能)则不会,可以慢慢按下直到冲击启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会,这个保护让我觉得挺不习惯的。

网友:
还管那么多,有得用就不错了!

网友:
湘利的16.8v无刷冲击批没遇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2553+2453没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啥叫保护? 滴滴的敲打声? 冲击批批就靠敲击块,

网友A:
当你上一个螺丝比较小的时候,你最小的慢加速,上紧的时候他不是停转,而是继续冲击打坏了底座,弄滑丝了螺纹,你会深深的爱上它吗 ? 还是一把扔了。

网友:
有刷机,只要按着开关,就是干 !

网友:
我的5733P,改的两用头,完全没有你说的问题,,基本上上到要冲击,就可以放松开关了,用来打8MM螺母头的钻尾丝很好用,而且阻力小的时候转的飞快,这样钻尾头打孔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上一个螺丝比较小的时候,你最小的慢加速,上紧的时候他不是停转,而是继续冲击打坏了底座,弄滑丝了螺 ...

批头太小导致

网友:
有得用就不错了

网友:
冲击批会停转?电池不行吧

网友:
一般无刷堵转,继续给油,不保护的话,驱动会烧,相比有刷无刷堵转电流很大。模型里一线电调厂商都有堵转保护,堵转会停转。但是你说的部分大厂可以慢慢的从堵转到冲击,可能是驱动检测是否堵转的频率和响应比较快(有可能介于冲击扳手的特殊工作而改进的),当你给小转速时电机的力不足够冲击,驱动检测堵转,你给个更大的转速,还是不够冲击,再保护,更大的转速足够冲击,检测可以转动,工作,而一般的堵转保护一个响应保护时间都在好几秒,就是检测堵转后进行下一次检测要好几秒。

网友B:
是你的机器有问题吧,先不要轻易下结论,技术方面我不懂,但我出过几把米沃奇的18v有刷和无刷批,试机均没有发现有这种问题,至于重量我称了,有刷和无刷一样重,只是无刷的有3档转速,其他没发现区别,据说无刷力气大,但没有机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机器有问题吧,先不要轻易下结论,技术方面我不懂,但我出过几把米沃奇的18v有刷和无刷批,试机均没 ...

你试过慢慢按下扳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慢慢按下扳机吗?

我只有2手的,经测试,同样加长加粗木螺丝,同样的批头,三档无刷冲击批有你说的现象,不管那个档,轻轻按下开关,遇到阻力大时就断电了,快速按动开关就没有这个情况,会马上冲击,有刷机任何时候无此现象,不会自动断电,只要遇到阻力稍大就冲击了。两把均为米沃奇M18的冲击批,均为全金属齿轮箱,重量均为1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2手的,经测试,同样加长加粗木螺丝,同样的批头,三档无刷冲击批有你说的现象,不管那个档,轻轻 ...

有时候螺丝比较小或者物体比较软一点,不想冲击太多次,就轻轻按下,结果总是停转

网友C:
我试了下,这些钻和批没发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这些钻和批没发现你说的情况

感谢大佬,2553应该是这样的,我试过两个全新的,你是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
正常的批可以把螺栓干断都不会保护,打击的原理哪会轻易保护:打击头和电机是分离开的,不会卡死,只会哒哒哒打滑。 只有电钻卡死的时候才会主动启动断电保护 。

网友:
冲击批会停转,还是第一次听说 ,高端定扭冲击的除外。
你说扭力批停转,那是正常,扭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