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电池发热是电芯的内阻太大,原来是导线开关不够粗。

楼主(2019-10-09):
一直以为电池发热是电芯的内阻太大,原来是导线开关不够粗。!!!

diy的电动滑板。玩一会,摸电池,发现电池发热厉害,很烫。经常这样,所以以为是电池不行了。

周末刚好有时间,闲的无聊。就把开关和导线换成了比较粗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四脚的开关。导线也加粗了,控制板输出输入的线也换成粗的。这样,玩半小时,电池一点都不热。

网友:
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A:
本来就是线发热吧?电池发热不合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线发热吧?电池发热不合理啊

没明白,如果是导线细电阻高,发热也是导线发热也不会电池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如果是导线细电阻高,发热也是导线发热也不会电池发热。

电池跟导线和电机都是串联状态的,按理说导线电阻大了,导线分压高发热正常,换粗点的导线整个电路电阻小了,电池输出电流应该会增大,之前电池都发热的话换粗导线了电池应该发热更大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跟导线和电机都是串联状态的,按理说导线电阻大了,导线分压高发热正常,换粗点的导线整个电路电阻小 ...

完全同意。

估计楼主在给控制板加锡的时候把控制电路部分加粗了,碰巧电池不发热了。

网友:
据楼主描述分析,是开关或导线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线发热吧?电池发热不合理啊

线不发热。电池发热。事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意。

估计楼主在给控制板加锡的时候把控制电路部分加粗了,碰巧电池不发热了。 ...

控制电路是成品控制板,很多小贴片等。我还没那个能力把控制电路部分加粗。

网友:
5A和6A的线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C:
除非是之前各种原因导致电机有时间段处于堵转状态过流热量才会在电池内阻上体现出来,后来换件后从多方面解决了间隙堵转电流降了不少,电池内阻的功劳自然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之前各种原因导致电机有时间段处于堵转状态过流热量才会在电池内阻上体现出来,后来换件后从多方面解 ...

可能之前的线也比较垃圾,线损使得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功率而堵转,电流剧增引起电池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之前的线也比较垃圾,线损使得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功率而堵转,电流剧增引起电池发热严重。 ...

线都是比较好的线。
我觉得可能跟开关关系较大,因为是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 用到  3.5V 不熱
用到3V 過放發熱 時 ,  被你 摸到

不知道。很奇怪很灵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