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服务器 装 win10 64位系统 可否???

楼主(2019-10-09):
1张毛爷爷 收了台 老服务器,是 dell 的 T110ii,相装win10 64位系统。

可以的话,另外安装 显卡和声卡。

网友A:
装了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完全没问题,老电脑建议装Win7,也可以安装Windows server 2008 R2

网友B:
这垃圾系统日常应用稳定性都相当难堪你居然还想装服务器上用
放着好好的server 2012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不就知道了么

我是怕 到时候有 驱动装不上,还得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系统日常应用稳定性都相当难堪你居然还想装服务器上用
放着好好的server 2012不用 ...

我是要把这个服务器,转做家用,怕服务器的系统支持的软件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把这个服务器,转做家用,怕服务器的系统支持的软件少。。

家用你是别想了,风扇能乱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你是别想了,风扇能乱死人,

试了,还行,现在装系统中没还没狂转。。以前用过这个牌子的普通电脑,U负荷大的时候 风扇狂转,平时声音不大,这个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你是别想了,风扇能乱死人,

戴尔的T和R系列低负载情况下静音型比很多台式机都好。

网友:
win10 lstc版,更新没那么频繁

网友:
现在装个系统几分钟的事比你在这等还快

网友:
驱动不好搞
踏实的话,还是server吧,联网就能驱动更新

网友:
整机的很便宜了一个1220V2就是150大洋,主板就别说了。

网友:
服务器这玩意真心不适合家用~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D:
服务器基本都是虚拟机了,然后爱装啥装啥,不知道楼主这个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基本都是虚拟机了,然后爱装啥装啥,不知道楼主这个啥配置?

Intel Xeon E3-1220 v2   LGA 1155      3.1GHz    四核心    四线程

2G  DDR3

一个垃圾显卡

500G x2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Xeon E3-1220 v2   LGA 1155      3.1GHz    四核心    四线程

2G  DDR3

额,这种配置只能装个Win10了,一般内存都需要32GB以上吧,核心么怎么也得要个8核以上的。不知道这种服务器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配置已经可以了
装bug10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Xeon E3-1220 v2   LGA 1155      3.1GHz    四核心    四线程

2G  DDR3

内存这么小啊。跑win7 32位都吃力。想装10最少再+4g内存吧,再上固态硬盘。这样体验就非常好了。一般服务器硬件质量都很好的。另外win10日常用没楼上说的那么多bug。基本可以放心使用。
我是慢速预览版,一直都没见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