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Lexar)64GB USB3.0 ChipGenius_v4_19_0723测不出芯片信息

楼主(2019-10-09):
雷克沙(Lexar)64GB USB3.0 U盘 S57 绿色 读速150MB/S 测试可以达到标称速度。
ChipGenius_v4_19_0723 这个版本居然检测不到,难道是U盘太新的缘故,拆。

这种是最容易无损开拆了吧。

拿掉盖子

拆掉面盖 大S闪存颗粒PF630-37AR

终于光了

主控来个特写 SM3281L-AB

查不到主控

2.0速度还可以,基本达到极限了吧
3.0的速度可以达到写100读150,忘了截图,懒得测了。
价格对得起这个速度。

楼主:
忘了吐槽了。这货居然连读写指示灯都省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吐槽了。这货居然连读写指示灯都省掉了。

拆开了,就自己焊颗LED上去

网友:
PID VID修改过了就不能正确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就自己焊颗LED上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前面有一颗LED标注D1 后面标注D2, 大概2个地方都可以焊指示灯。

网友B:
一看你这个贴我发现我好久没见我的U盘了,怕不是又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这个贴我发现我好久没见我的U盘了,怕不是又丢了

偶尔会在某个抽屉角落或衣服口袋里翻出一个来。

网友:
套料都挺新的啊,价格应该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TLC性能不错啊

网友C:
闪存是MLC的还是TLC的   感觉速度不错  不知道128的性能如何   要是能达到100/150的话   就准备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闪存是MLC的还是TLC的   感觉速度不错  不知道128的性能如何   要是能达到100/150的话   就准备入手 ...

PF630  FBNB17A512G9KTBAFJ4 MLC是不可能的。只不过ATTO总长只开了256MB,没有超过优盘主控的缓存。要知道闪存的实力,跑个urwtest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E:
3280,3281系列量产后都要短接才能识别出Flash和主控信息的
实际这个不会影响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630  FBNB17A512G9KTBAFJ4 MLC是不可能的。只不过ATTO总长只开了256MB,没有超过优盘主控的缓存。要知 ...

测试了。速度下降很多,特别是写入平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0,3281系列量产后都要短接才能识别出Flash和主控信息的
实际这个不会影响你使用 ...

出厂量产也要短接么,那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厂量产也要短接么,那要如何操作呢。

出厂是机台工厂模式驱动做的,不用短接。。。。工厂都说批量怼上HUB用工厂驱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厂是机台工厂模式驱动做的,不用短接。。。。工厂都说批量怼上HUB用工厂驱动开的 ...

那我就是到手就测了啊。我也没有量产过。

网友(2020-02-08):
楼主这个U盘可以量产吗?可以提供一下量产软件名称吗?我下载很多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读才150?可以试试白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