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5053,软件18.9.0 09中央电器系统,允许进入密码

楼主(2019-10-09):
(图片)

网友A:
这个不是看软件和线的
这个是看车型和bcm型号的
一般大众09模块是31347,仪表板不知道
自己把鼠标停留在输入框看下提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看软件和线的
这个是看车型和bcm型号的
一般大众09模块是31347,仪表板不知道

现在才搞清楚,一般软件上都有自带,也怪我心急没有仔细去看那个安装说明书,一般卖家也不清楚,毕竟他就是一个卖家,
现在搞不定了,密码锁定了,就算知道也不行了,偿试次数太多了,好在不影响使用,要的目的就是无法匹配锁匙和改下其他参数,比如方盘舒适度参数,同一个平台,调校的参数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端的车型方向驾驶时感觉舒适,低端的就差一点,其实就是这个运动曲线造成的。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
多谢关注,留下有时间再去慢开发研究

网友(2019-12-15):
09中央电气系统 42013

网友:
大众奥迪控制单元编码匹配登陆码

网友(2021-03-17):
只有中央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