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医院设备拆机下来的显微镜大家看看谁有驱动

楼主(2019-10-09):
找不到驱动程序,本来想链接电脑看看效果的但是就是找不到驱动,电脑能识别。谁有驱动给我一个,谁要的也可以联系我。好几万设备拆下来的。医院翻新淘滩了。还是医院有钱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动扫片机上的,USB接口应该是摄像头用的,把上面那个罩子拆了看看摄像头型号再找驱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标 https://www.motic.com/As_B1_compoundmicroscope/

这个明显是拿现成的设备+改造后+驱动板+摄像头的……没拆全吧,改个摄像头就能用,手工对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标 https://www.motic.com/As_B1_compoundmicroscope/

这个明显是拿现成的设备+改造后+驱动板 ...

围观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标 https://www.motic.com/As_B1_compoundmicroscope/

这个明显是拿现成的设备+改造后+驱动板 ...

没有那个水平改 原机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标 https://www.motic.com/As_B1_compoundmicroscope/

这个明显是拿现成的设备+改造后+驱动板 ...

其他主板和这个摄像头没有关系摄像头单独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动扫片机上的,USB接口应该是摄像头用的,把上面那个罩子拆了看看摄像头型号再找驱动 ...

好像是 12年的机子就换了 应该是12年的 上面的电磁阀生产日期是12年的

网友C:
看看机器上贴的铭牌,联系厂家看能找到驱动不

网友D:
不会是病理室观察切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机器上贴的铭牌,联系厂家看能找到驱动不

外国的 不是会员不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病理室观察切片的吧

就是

楼主:
可以出的 会玩的拿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病理室观察切片的吧

刚看到他的照片就想到这些问题了,医疗设备还是少碰为好,尤其是这些化验室出来的物件。

网友:
美国Flexcell 一细胞组织应力(拉应力、压应力、剪切应力)加载培养和三维培养系统!展开查看

美国Flexcellint国际公司,成立于1987年,该公司专注于细胞力学培养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以提供独特的体外细胞拉应力、压应力和流体剪切应力加载刺激系统以及配套的培养板、硅胶膜载片等耗材闻名于世。
美国EBERS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授权代理商,签约代理以下产品:
FX-5000T细胞牵张拉伸应力加载系统(Flexcell FX5000 Tension system)
亮点:
1)该系统对二维、三维细胞和组织各种培养物提供轴向和圆周应力加载;不但具有双轴向拉伸力加载,还具备单轴向加力功能
2)计算机控制的应力加载系统,为体外培育的细胞提供精确的、可控制的、可重复的、静态的或者周期性的应力变化。
3)使用真空泵,抻拉培养板底部的弹性硅胶模,细胞培养板底部Z高伸展度可达到33%,通过气体装置可以自动调节和控制应力。
4)基于柔性膜基底变形、受力均匀;
5)可实时观察细胞、组织在应力作用下的反应;
6)独具的flexstop隔离阀可使同一块培养板力的一部分培养孔的细胞受力,一部分培养孔的细胞不受力,方便对比实验;
7)与压力传导仪整合,同时兼备多通道细胞压力加载功能;
8)与Flex Flow平行板流室配套,可在牵拉细胞的同时施加流体切应力;
9)多达4通道,可4个不同程序同时运行,进行多个不同拉伸形变率对比实验;
10)同一程序中可以运行多种频率,多种振幅和多种波形;
11)加载模拟波形种类丰富:静态波形、正旋波形、心动波形、三角波形、矩形以及各种特制波形;
12)更好地控制在超低或超高应力下的波形;
13)电脑系统对牵张拉伸力加载周期、大小、频率、持续时间精确智能调控
14)加载分析各种细胞在牵张拉应力刺激下的生物化学反应
15)伸展度范围广:0-33%
16)牵拉频率范围广:0.01-5Hz
2、FX-5000C细胞压力加载系统(flexcell FX5000 Compression system)
亮点:
1)该系统对各种组织、三维细胞培养物提供周期性或静态的压力加载;
2)基于柔性膜基底变形、受力均匀;
3)可实时观察细胞、组织在压力作用下的反应;
4)可有选择性地封阻对细胞的应力加载;
5)同时兼备多通道细胞牵拉力加载功能;
6)多达4通道,可4个不同程序同时运行,进行多个不同压力形变率对比实验;
7)同一程序中可以运行多种频率(0.01- 5 Hz),多种振幅和多种波形;
8)更好地控制在超低或超高应力下的波形;
9)多种波形种类:静态波形、正旋波形、心动波形、三角波形、矩形以及各种特制波形;
10)电脑系统对压力加载周期、大小、频率、持续时间精确智能调控
11)压力范围:0.1 - 14磅,夹在活塞和固定台之间的BioPress细胞培养板可承受正压力的较大值为14磅,Z小值为0.1磅。
12)典型应用科室:
3、细胞流体切应力系统(Flexcell Fluid Shear Stress Device)
亮点:
为细胞提供各种形式的流体切应力:稳流式切应力、脉冲式切应力或者往返式切应力。
在经过特殊基质蛋白包被的25x 75x 1.0mm细胞培养载片上培养细胞。
多达6通道,每个通道放不同载片,可培养不同的细胞
计算机控制的蠕动泵可以调节切应力大小从0-35 dynes/cm2
通过Osci-Flow液体控制仪提供往返式或脉冲式流体切应力。
检测细胞在液流作用下的排列反应。
设备易拆卸并可高温消毒。
可以在经过特殊包被的6个细胞培养载片上同时培养细胞。
提供两个液流脉冲阻尼器。
4、FX-5000 可牵张应变三维细胞组织水凝胶支架培养系统
亮点:
真正三维培养: 以立体三维基质水凝胶为支架,充分保障三维状态下的细胞组织水分、营养交换和细胞粘附能力.
三维组织培养模具和三维细胞培养板类型丰富:使用三维组织培养模具和三维细胞培养板可进行三维细胞培养.
三维状态下细胞组织应力加载刺激培养:
自然体内的细胞组织无时无刻不受到应力负荷刺激,在施加机械力刺激作用的同时进行三维细胞组织培养,更能真实模拟体内真实自然环境,
研究出更真实的东西。
美国OptoFluidics显微镜纳米激光镊转换装置—NanoTweezer新型激光光镊系统展开查看

5分钟内将显微镜升级为纳米激光镊操纵分析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看到他的照片就想到这些问题了,医疗设备还是少碰为好,尤其是这些化验室出来的物件。 ...

普通的倒是问题不大,主要是怕一些高危的致病菌啥的

网友F:
这个漂亮的显微镜,不改个台钻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漂亮的显微镜,不改个台钻可惜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倒是问题不大,主要是怕一些高危的致病菌啥的

哈哈你想多了 几百倍的显微镜能看细菌?普通医院估计还达不到研究这个细菌的水平。况且这是给自动化检测设备拆机,就算的人工用的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网上在卖的有几个不是科研院校 医院 单位出来的,普通人能去花几千上万买新的?

网友(2021-08-05):
别摸了,这镜子是用来看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