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tx主板为啥都那么贵?

楼主(2019-10-09):
很久没有装机了,之前的机器还是12的。
最近迷恋上装小机器,以前还不知道有itx主板,sfx电源呢。
现在一看,itx主板普遍都贵啊。各位有没有啥好的推荐呢?
AMD或者Intel平台都可以,要求不高,9100f级别的 CPU就好了

网友:
销量小分摊成本高

网友A:
买H110,B150的主板就行,找个大神魔改下BIOS,直接上9100F B0步进的,建议CPU 双11买,,,,最近后缀F的CPU降价厉害!

网友:
销售定位不一样

网友:
板子面积小,设计成本高,料也得用好点的

网友B:
潘老师说过 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网友C:
一设计难度 信号干扰
2 是pcb 非标准 需要单独开 pcb 加工
不像 其它atx matx 主板 pcb 小变动 就能 生产几个型号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H110,B150的主板就行,找个大神魔改下BIOS,直接上9100F B0步进的,建议CPU 双11买,,,,最近后缀F的CP ...

是的呀,但是魔改感觉还是不太放心,万一玩玩死机了损失也不小。
我感觉再降也降不了多少了,记得5,6年前买了个神U G1820,当时全新的180左右,现在一看二手市场,还能值120左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潘老师说过 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潘老师。。。潘长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但是魔改感觉还是不太放心,万一玩玩死机了损失也不小。
我感觉再降也降不了多少了,记得5,6年 ...

没什么不放心的!~

我有2个魔改的B150主板!

网友:
大牌ITX的供电只强不弱,电容还得用黑豆豆,无线网卡也不能少。走线也是高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设计难度 信号干扰
2 是pcb 非标准 需要单独开 pcb 加工
不像 其它atx matx 主板 pcb 小变动 就能 生产几 ...

别信厂家说的,就是买的人少而已,卖的便宜了不赚钱

网友:
不是人少, 是复杂
当然人少也是一方面
itx 能有几万的量就不错
毕竟ITX的一大难点是 机箱空间小,热量无法排出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普及了

网友(2019-11-16):
引用 楼主:
是的呀,但是魔改感觉还是不太放心,万一玩玩死机了损失也不小。
我感觉再降也降不了多少了,记得5,6年 ...

120?现在淘宝60前几天买了3个180包邮,出了3台机器,电子城拿要75

网友:
我买的itx h81 200 梅捷 算是最便宜的了
缺点一个4针供电  4相供电 不能超频
也足够用

网友:
9100上个华擎b360 itx吧,够用,便宜就只能搞b85或者h81 itx

网友:
h81和B85大法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