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5W分体式太阳能灯拆解

楼主(2019-10-09):
25W分体式太阳能灯拆解

最近爱上了太阳能灯,于是上网又买了一款分体式的,上次买的20W的50包邮,这次25W的只要40包邮。到手买上费尽千辛万苦拆开,结果一分钱一分货!

请看拆解图:

END

网友:
来早了,没图?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

楼主:
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

楼主:
晚点再试试

网友A:
你的图片太大了吧,不能超过5MB,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

网友:
手机拍的压缩一下吧,我一般自己设置1280*720都不用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太大了吧,不能超过5MB,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

有可能
我来改下图片

网友B:
图可以看了,从后面拆不开吗

网友C:
发热量大吧,散热情况如何呢

网友D:
这种灯虚标比较厉害。

网友E:
看看太阳能板多大充电够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可以看了,从后面拆不开吗

嗯,后面没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量大吧,散热情况如何呢

还好,LED灯板是铝基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虚标比较厉害。

是的虚标厉害,不然亮一晚上还真不行,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太阳能板多大充电够不够用啊

太阳能板忘记上图了,估计只有3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忘记上图了,估计只有3W左右。

三瓦就太小了充不满吧

网友:
还带遥控的?

网友:
25w 厂家还这么自信啊 我看5w就不错了

网友:
给我三七地里 用  买过 好多个。。。这个要看 灯珠多少 和 电池容量   灯板 面积 一定要大、、电池也要大、、、太阳能板 基本都 6伏 1安-1.5左右、、
自己 去买 灯板  配上 手里的电池  外壳    摩拜车筐里的太阳能板  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