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个车充拼凑一下

楼主(2019-10-09):
三个车充拼凑一下,第一个是行车记录仪上的,电容爆了芯片也烧了,报废一个,第二个是捡的,加电没有反应,拆开看看线圈一脚开焊,焊上OK,拆下来板子放到第三个里去还可以放下,剪掉第一个的线接上还可以给记录仪用,先凑合一下吧唉

网友A:
按现在的手机需求,单单5伏的输出,双口 起码要有4.5A至5A的带载能力,否则每次只能充一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的手机需求,单单5伏的输出,双口 起码要有4.5A至5A的带载能力,否则每次只能充一部手机 ...

以前做的双口,没想充两部手机,一般就是充一个手机或者蓝牙小音箱

网友B:
感觉车充都不靠谱,会坏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车充都不靠谱,会坏手机

支持快充的手机不用担心

网友:
第三个空间大

网友:
应急用用还可以。

网友:
充分发挥艰苦朴素精神,赞一个